[其它] Thermaltake TR2-420維修 高頻音 軟的

楼主(2011-11-14):
本體

本體

故障狀況:異音 PC無法開機  power風扇不轉
量測電壓
power on接地
VSB+5V   4.9V
+3V   3.32V
+5V    4.14V
+12V   8.4V~11.3V  一直跳動
-12V   11.3V
power ok   無輸出

低壓電容 無異狀

低壓電容 無異狀

穩壓電容本體無異狀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

10V  680uF

上端膨脹

上端膨脹

因無此規格用25V 代換

更換25V 680uF x2

更換25V 680uF x2

電壓輸出正常 PC可開機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故障的電容是+12V的平滑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故障的電容是+12V的平滑電容嗎?

因為無電路圖 無法正確定  但以更換電容位置 來看應該不是+12V的平滑電容

比較像是供應 電壓比較IC的電容

可能是因為位置在散熱片正下方 溫度較高 造成壽命變短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都拆了怎沒全換日系

网友:
恭喜完修!改用日系電容會比較安全些!

楼主:
日系電容太貴了......8年舊P4用不了那麼好的補品

最主要.........這不是我的

這顆power 95年11月換裝....換電腦後又長時間當動物機長達兩年不關機
覺得teapo的電容 還不錯 蠻耐久的 沒噴汁爆掉

网友(2012-01-17):
所以這也是POWER維修原因之一~~日制太貴

网友(2012-03-05):
撿到軟柿子阿~恭喜完修

网友B:
如果是自己要用的,電容用好一點,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系電容太貴了......8年舊P4用不了那麼好的補品

最主要.........這不是我的

你遇到的TEAPO都很耐用...
但是我遇到的都沒過幾年就自動噴汁

网友:
TEAPO都很耐用..我的全漢250W品牌電腦附的都部分大肚子了,沒大肚子的也容值變2600,看到同批的索性全換大舟(A)2200uf 16V*2,10元完修

网友:
還是軟的柿子好吃~感謝大大提供維修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要用的,電容用好一點,是值得的。

沒錯,東西自用要是爆電容,我也是換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