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 ASUS P5S800-VM/S 不開機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1-11-14):
拿到 更換3180 沒效.MOSFET 全拆 都正常..
...........看了對岸的資料 EN 腳 沒電壓 ~真的沒電壓
像是被 電晶體*(更換板上同型號也一樣) 給拖到.....更換無效....對岸講的不裝
真的 開機囉 還正常跑了 都沒當
也找不到 真正的故障點 ASUS 裝那顆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我也找不到真正的故障在哪裡..............
有遇到的 說一下吧 ~ 目前板子 `不裝哪顆 正常
很多電阻 都測過 還沒找到故障點..
對岸 這架構的 都是直接拆了 那顆Q26  板子都正常的很

沒電壓 更換 MOS 3180 跟3418 都一樣 最後查到 EN 沒電壓0V

對岸資料 拆了那顆

LM393 1腳 5V  2- 1.2V   3. 1.35V
對岸講的 應該不等於 5V 正常要 *低* 電壓 才不會被電晶體給 拉低 EN 0V
拆了 Q26 相連的1.2V 就可以到 EN 腳 3180就正常工作

有興趣的 去對岸看一下他們的文章

网友:
這問題得看電路圖了,為啥會有這種鳥情況...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真的不裝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真的不裝可以嗎?

目前 試機都OK ~..
但是真正 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