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畫面閃爍跳動

楼主(2011-11-14):
故障情形為開機1小時已上畫面會閃爍跳動(解析度1024*768瀕率60hz)切換到別的解析度又正常
故判斷AD板故障檢查更換全部22uf/25v電容共11棵後,經電容表測試7棵容量不足為(ec1,ec2,ec3,ec5,ec6,c34,c48)
開機測試正常
以上是我這次維修的實例,希望可以為大家日後的維修上有幫助。

网友A:
電容會因為頻率有所改變!!謝謝大大~
不知道版上有人可以解釋這問題嗎??

网友(2012-01-09):
對阿換了電容跟補汗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會因為頻率有所改變!!謝謝大大~
不知道版上有人可以解釋這問題嗎??

雜散效應...
甚至頻率太高時...
電容會呈電感性...
電感會呈電容性...
舉個例子...
可以想像一下一個電容...
除了電容本體外...
必定會有接腳或拉線...
他可能是帶很小的電感性...
甚至連電容的導體板也有...
然而...頻率越高...
電容的阻抗越小...
但電感的阻抗越大...
所以不同頻率看到的等效電容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