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我手上有 arduino uno + 1602A + 1602E
接線圖參考 雄爸爸 的示範,與網路上找的眾多接線圖
LCD4bit 與另一個 LCD crystal 都試用過了,每次都是這個畫面

程式不管是叫它秀一行還是兩行資料,或是閃爍,都是這個畫面

因此…應該是接線上有問題,請大家指點迷津 m(_._)m

网友:
你可先寫一個單純的秀英文字母的程式,或者是把你的程式 PO 出來。

對了,另外在 Arduino 開發的軟體中,有幾個 LCD 的示範程式,你不妨先跑跑看。

网友A:
突然想到一個可能,這類 LCD 都有亮度調整,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所致!

网友B:
driver人家都幫您寫好了,所以可以排除程式本身的問題,有問題的是您接線上的問題,腳位定義是否符合等。
另外,盡量不要把排針插到麵包板上,很容易把麵包板插壞,而且接觸不良的機會也增大不少。

网友C:
可以到這裡了解一下LCD模組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一個可能,這類 LCD 都有亮度調整,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所致!

小弟有不同的看法..應該不是亮度調整的問題..是LCD沒有被初始化..有可能是程式與LCD溝通有問題..可能是程式寫法有錯..或是接線錯誤..因為LCD出現上述的狀況..你只要有送電給他..就會變成上面的問題..還有就是當指令寫入LCD時..也是有等待時間的..有時等待時間太短...LCD也不會乖乖聽你的話..即使程式寫法正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小弟有不同的看法..應該不是亮度調整的問題..是LCD沒有被初始化..有可能是程式與LCD溝通有問題..可能是程 ...

請大大可以先只送正負電給LCD...不要接任何線及接單晶片..試試看.

网友E:
你的 LCM 應該是 14 PIN + 2 PIN 背光

看你上的圖, 從左到右應該是 GND, 5V, VO, RS, RW, E, X, X, X, X, D4, D5, D6, D7, BK+, BK-

背光亮, LCD 看到方塊, 電源正確, 對比正確

RW 可能沒接低, E, RS, D4-D7 可能錯了

LCD的腳位置配 ARDUNIO I/O, 要你自己對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大大可以先只送正負電給LCD...不要接任何線及接單晶片..試試看.

剛剛試了,一樣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到這裡了解一下LCD模組控制

太感動了,教材不錯,只可惜對於初始化失敗沒太多著墨

再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一個可能,這類 LCD 都有亮度調整,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所致!

亮度應該沒問題

程式碼我有用內建的範例程式跑過,都不行
會在檢查過接線後,再全部跑跑看

程式碼也只是複製貼上的,過些時間再把整個環境狀況寫完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driver人家都幫您寫好了,所以可以排除程式本身的問題,有問題的是您接線上的問題,腳位定義是否符合等。

我附議你的看法,電源接錯會把LCM燒掉,既然使用雄爸給的程式,應該不會有差錯!!
電源 應該不會接錯!!  DATA線 會不會接返了 控制憲會不會接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ver人家都幫您寫好了,所以可以排除程式本身的問題,有問題的是您接線上的問題,腳位定義是否符合等。

我會再檢查檢查接線是否有問題

排針插麵包板一事,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有不同的看法..應該不是亮度調整的問題..是LCD沒有被初始化..有可能是程式與LCD溝通有問題..可能是程 ...

等待的時間

我知道了,再加上延時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附議你的看法,電源接錯會把LCM燒掉,既然使用雄爸給的程式,應該不會有差錯!!
電源 應該不會接錯!!  DAT ...

好,我會再多檢查幾次

trial and error 不嫌多,試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 LCM 應該是 14 PIN + 2 PIN 背光

看你上的圖, 從左到右應該是 GND, 5V, VO, RS, RW, E, X, X, X, X,  ...

R/W 接地?

配線錯誤的可能性很大,再檢查 m(_._)m

网友:
引用 楼主:
R/W 接地?

配線錯誤的可能性很大,再檢查 m(_._)m

不難的, 參考人家的經驗, 有幫助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2204

网友:
這類LCD,單純送電會出現兩行反白
若在初始化異常時才會出現這種情形
LCD要程式先對LCD作初始化才會動作
失敗的話,只有線接錯或程式錯誤,
還有一種便是程式跑太快LCD跟不上,程式本身要作DELAY才會動作

网友:
這裡有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http://www.starfpga.com/modules/tinyd3/index.php?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