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超微 ABLECOM SP650-RP 650W 電源改裝測試 + 維修

楼主(2011-11-15):
這次要改裝維修的是風扇故障的電源供應器型號為SP-650RP 650w,源興幫超微代工的

伺服器用電源供應器,其實跟Dell 650w是同一款電源代工的,由於這顆電源年代久遠應屬於

骨董等級的,本來想品相不佳八成不受原玩家喜愛,沒想到該電源狀況相當的不錯,個人推測應

是該使用者誤以為電扇故障因此拆下放置一段很久的時間沒有上電使用,內部元件老化導致

空載啟動時電源產生警報無法消除,以下敝人就來做個簡單的說明.

▲電源銘牌,+12v輸出高達46A真的很給力,據說能輕易的推動10顆SCSI硬碟.

▲內部一覽,右側長型PCB板為二次側濾波輸出.

▲這是改裝完成的,之前的忘記拍照,前後雙風扇架構.

▲二次濾波板,料件無更動改裝,儲能電感加上熱縮套使其絕緣.

▲伺服器等級的電源在很久以前就已經使用雙整流橋的設計,型號GBU808兩顆並聯.

▲主要PFC濾波電容使用日化105度450v 330uf兩枚並聯,靜電容值與輸出瓦數已經達到1:1了,

還有偌大的APFC電感線圈.

▲六顆光耦合.既然圖片拍到了就順便提一下,這組電源除了主要PFC電容為日化的以外,其餘的

部分全都是使用Lxxx電容,以這種工作站等級的電源24小時長期使用下來不免令人感到憂心…

各位看到的圖片是筆者改裝過後的電容,解焊原本的電容用手觸碰時並沒有感到高溫,推測封裝在

裡面的電解液已經乾枯.

▲電源管理子板,筆者再加上一片塑膠墊片使其與機殼絕緣以避免短路.

▲此電源有溫控及無負載電壓啟動的安全設計,所以應是只要插上市電無論電源供應器

有無啟動它的風扇是以+5v作動(恆轉),圖中小2pin風扇接頭就是連接至後方8cm風扇,

PCB右上方還有一個小2pin接頭連接至前方為進氣風扇所使用,它的作動原理是…倘若

電源管理子板沒有偵測到後方抽氣風扇的負載就會發出警報並同時啟動前方的進氣風扇,

溫度過高時以升降壓來控制風扇轉速,而進氣風扇不轉的原因是尚未達到額定作動溫度或

無偵測到後方風扇已故障無法作動散熱(有負載時),此外因為牽扯到小3pin風扇接頭極性

的緣故所以之前的使用者可能誤以為有一方的風扇已經故障,換上新的它也無法作動,

而事實上這個部分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舊電容作怪故障警報時有時無,未改裝電容前

啟動電源供應器時市電輸入端附近還會有啪啪啪的聲響,換掉電容後一切正常.

▲左邊的接頭是在坊間買的到的風扇接頭,右邊的是電源後方風扇接頭,各位有看出不一樣

的地方嗎?沒錯,它的+12v和地線極性與市面上銷售的風扇接頭極性是相反的,也就是說

插上外面買的風扇即便是有電它也根本就不會轉.

▲由於這顆電源並沒有6pin PCI-E顯示卡電源接頭,既然都拆了那就做一個吧!!

直接從+12v拉出原生PCI-E 6pin接頭,從報廢的電源供應器留下的線材…

▲風扇故障時溫度過高警報燈及蜂鳴器Reset按鍵,風扇故障只要不排除一啟動

電源時故障燈和蜂鳴器會同時作動,Reset開關則是關閉警報.

▲Rev2.0以上的版本已經將蜂鳴器及警示燈等功能取消.

▲惱人的蜂鳴器,拆下它看故障燈就好,不然溫度過高作動時又沒人在家的話,

隔壁的鄰居可能會抗議…..

▲維修改裝前3.3v的電壓約為2.7v,現在也正常了…

▲5v.

▲12v.

▲OCCT測試.+3.3v

▲+5v

▲+12v

OCCT測試各路電壓都有偏低的情形,但用電表實際量測電壓及使用AIDA64監測軟體測試都是正常的,

可見得OCCT軟體並不認得這顆骨董級的電源供應器,儘管如此它還是能穩穩的運作著,

這樣,一組故障的電源供應器又起死回生了,測試維修報告至此,稍微記錄一下,謝謝觀看!!

网友A:
謝謝大大的知識分享.太精采了.

請教一下 ==> 主要PFC濾波電容使用日化105度450v 330uf兩枚並聯,靜電容值與輸出瓦數已經達到1:1了

靜電容值與輸出瓦數 <==這有怎樣的公式計算嗎

例如: 2個 200V/680UF(NO PFC)  與 450V/470UF(PFC 380V)

懇請賜教.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的知識分享.太精采了.

請教一下 ==> 主要PFC濾波電容使用日化105度450v 330uf兩枚並聯,靜電容值與 ...

你好,據我所知主要PFC濾波電容和輸出瓦數與功率因數和轉換效率有關,大家都知道功率因數越趨近於1時越好,
這代表所提供的電力是否能有效的運用,詳細的部分您可以自行上網搜尋相關內容,謝謝!!

网友B:
應該不是OCCT不認得電源,是OCCT對主機板硬體監控晶片支援有限而導致電壓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OCCT不認得電源,是OCCT對主機板硬體監控晶片支援有限而導致電壓異常 ...

了解,感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