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37mpj主板(以完修)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大,我有一台國際37mpj,電源打開只有背光亮,其他無影像,無聲音,無顯示OSd,按搖控器選台,如是在av,應該會跳回rf,按音量,還是無聲,只有背光亮,邏輯板上的fuse都ok,猜想應該是主板的問題,主板上7808輸出沒問題,L線圈及0 歐姆電阻也都ok,板上有3隻腳的33f12b,18f50a,25f49a,不曉得是否穩壓IC,若是不知道是幾V,我有量,但好像都1•7左右,不知從何下手,還望各位大大提點,提供一點方向,感恩不盡,小弟先跪拜了。

楼主:
拜託、拜託。

楼主:
忘記說電源的5、12、24皆正常

网友:
33跟25跟18那三種都是穩壓IC沒錯,

中間腳位通常是輸出,有的是做接地,

你只要量一下三支腳的電壓,就應該知道腳位了。

33的輸出是3.3V,輸入端電壓會比輸出端高。

25和18也一樣量法。

楼主:
LONG大果然沒錯,中間的腳就是輸出,只有25F49A的中間輸出是4V,是否是壞了,其它33F12B.....3.3V,18F50A.......1.8V,請LONG大在告知。感恩。

楼主:
我有17一25L是否可代用

网友:
輸入、輸出、接地腳位一樣的話就換上去吧,

不確定腳位上網查一下就好了。

學著自己找資料,痞酷有很多好文章等著你去挖。

网友:
有照片??? 放一下也比較容易說明..

楼主:
已完修OK,將17-25L換上,經測量中間腳位輸出已是2.5V,關機後插上視訊盒,重開機,畫面正常,雖然主板方塊、區域看不太懂,但學會測量穩壓IC,及代用,在此感謝各位先進,超爽的,接下來要學如何上傳圖片,謝LONG大。

楼主:
RE: 國際37mpj主板(以完修)

以經完修、測試正常

网友:
?

是驅動板模組(A/D BOARD) ?

楼主:
主機板上做2.5V穩壓用,只有一棵2.5,我朋友有一台國際37",也是同毛病,我告知換的零件,他的也壞同零件,可見這個零件是通病。

网友:
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這類的IC 也是常常壞掉   也是我們賺錢的重要的金主       所以希望   33  25  18  多多壞掉    壞掉33 25 18 多多

网友:
寶貴經驗.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