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主板键盘不好用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15):
客户说有几个键不好用.他自己换过全新键盘的.
既然已经换了全新键盘那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进系统后拆下用键盘测试软件KEYBOARD TEST测试.发现: 回车、空格、删除键不好用.
用短接法在键盘上面短接能出这几个键出来.说明EC没什么问题.刚开始走了弯路以为短接接口的针脚有出来应该跟主板没关系,连续换了两个键盘还是不好用.清洗了接口故障不变.后来对照着图纸打到IO的连接.发现KCOL15这个信号与EC不通.接线之后修复.
总结:一开始我就用短接法那些不好用的键都可以按出来.其实这个只能大概判断EC的键盘部分的IO口有没有问题而以.呵呵.下次一定注意哦.还是以打值的方法来判断准确些.

网友:
要修到EC我都會頭發癢~哈哈
不過電路細查會學到及發現到很多東西
不懂的可能直接換EC了~會多繞一圈

楼主:
EC指的是单片机,也可以叫他嵌入式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EC指的是单片机,也可以叫他嵌入式控制器.

瞭解!~~~~

网友:
我也很討厭修到ec這顆....   最進一個鍵盤 按"a"跳 "enter"鍵 真是頭暈

楼主:
楼上的那个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我愛收鍵盤....
不過薄膜式鍵盤遇到的都是線路氧化/斷線,所以某些鍵無法使用,還沒有遇過EC掛點的....
機械式遇過軸掛點換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