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 TERCEL右後車門車內無法開門維修

楼主(2011-11-15):
前一陣子回娘家,開車載著老婆女兒回去,到家時老婆說開門,因為她開不了門,我說開了啊!因為我以為中控鎖沒開,趕快按開鎖,結果老婆大人還是開不了門,我只好下車從門外幫她開門,從她開不了門到她下了車,中間這段時間被她狂罵,唉!車門打不開又不是我的錯,男人難為,牢騷發到這裡就好,過幾天又要回娘家,趁昨天天氣還不錯,趕快準備工具來維修,我有先拆過一次,大概知道要準備甚麼材料,15CM長的白鐵絲直徑1.5MM,十字起字,一字起字,斜口鉗,準備好就來維修吧!
這是我的車子右後門 影像0043 (中型).jpg
先用十字起字將開門開關的固定螺絲拆下 影像0044 (中型).jpg
車門手把上蓋用一字起字翹起來 影像0045 (中型).jpg
用十字起字將車門手把處兩顆螺絲拆下 影像0046 (中型).jpg
然後門板往自己的方向拉,門板是用卡榫固定的,拉出來再往上抬,因為要繞過中控鎖的洞,門板就能拆下來,
拆下後電動窗的開關線端子拆下 影像0047 (中型).jpg
門板就能分開,把塑膠片拉下就能看到車門內部
瞧!中控鎖及開門的鐵條已經鏽斷掉 影像0048 (中型).jpg
拿起準備好的鋼條及束帶開始施工,慢慢綁好固定,不想常常拆,所以花了不少時間固定
終於綁好固定好 影像0049 (中型).jpg
動作一下看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就要復原回去,照剛才的步驟裝回去
趕緊測試中控鎖會跟著開關,從車內也可以開門了 影像0050 (中型).jpg
影像0051 (中型).jpg 完成了,今天跟同事聊到這個問題,他的建議用黑色束帶,可是我已經弄好了,如果還有問題就換黑色束帶吧!
希望不要有修車師傅看到這篇,害他們沒得賺,在此說聲抱歉,給有同樣問題的人參考!

网友A:
有創意到,有沒有想用烙鐵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創意到,有沒有想用烙鐵焊上!

用烙鐵可能沒辦法焊吧!
想用電焊空間不夠打消念頭!
只好乖乖用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創意到,有沒有想用烙鐵焊上!

     滷雞蛋版主大大       好像可以用3.5或 5.5 mm的 (他妹那魯)壓接
                             先用束帶固定好,開關正常以後,才可壓接 ,防止再次脫落。

网友:
在上下2支鋼條上找幾個有束帶束的位置,用AB膠塑乾土之類的東西將束帶包裹起來就更加牢固了.

网友:
用烙鐵焊,溫度也不夠吧!!

网友C:
這樣應該只能暫時使用吧!拿到有用"尚索"的地方請它們接起來比較一勞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版主大大       好像可以用3.5或 5.5 mm的 (他妹那魯)壓接
                             先 ...

以DIY的精神 (他妹那魯)壓接可行~

网友:
去殺肉廠找料來換....

网友:
料件來源除了殺肉還有就是去原廠換油交關一下,順便借翻零件手冊再找找能不能單買拉桿

网友(2012-01-11):
用束帶彷彿只是治標之策,如不想換新的,建議使用金屬材質可上螺絲或螺帽的固定件,有這個東西,但不知如何稱呼,剛好有兩個溝槽可放置原有與新設之拉桿,再鎖緊固定,畢竟束帶拉久了,還是會滑動與鬆動

网友D:
要用烙鐵的話...不就是要用銅條跟銅線去綁了?要不然就要去買不鏽鋼的銲錫?

用塑鋼土(也有人說是AB膠)包一圈,保證可以用到換新車....哈哈!

不過原廠也真是的,這種地方為什麼不用不銹鋼鋼條,而是用鐵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烙鐵的話...不就是要用銅條跟銅線去綁了?要不然就要去買不鏽鋼的銲錫?

用塑鋼土(也有人說是AB膠) ...

可以到五金行買鋼索夾來固定比較優

网友:
門板內側那一排黑黑粘粘的東西是防水膠,仔細刮下再像搓麵團一樣搓成細條粘回原位,不然車門內飾板很容易浸水爛掉

网友(2012-02-11):
引用 网友C:
這樣應該只能暫時使用吧!拿到有用"尚索"的地方請它們接起來比較一勞永逸。 ...

同意wish得做法,一勞永逸。

网友(2012-03-15):
引用 楼主:
用烙鐵可能沒辦法焊吧!
想用電焊空間不夠打消念頭!
只好乖乖用綁的!

使用束帶固定應該也會移位,到時又不易開啟車門,建議將兩條鐵絲接合處折彎互勾再用束帶固定,比較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