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CHIMEI TL-32W6000D這是什麼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1-11-15):
[求助LCD] 各位大大..CHIMEI  TL-32W6000D ,這是什麼畫面, 是(AD板)還是(T-CON板)還是(面板)壞 ,請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
tcon吧!看起來gamma電壓似乎不正常,先拆說ㄅ!

楼主:
CS8316大..謝謝.. 是T-CON板,那我檢查看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故障點

网友A:
ton版NG  看有沒有AS15-G或AS15-F先換掉  2.5V跟3.3V確認輸出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n版NG  看有沒有AS15-G或AS15-F先換掉  2.5V跟3.3V確認輸出對不對

j大..謝謝..請問你是指T-CON板嗎?

网友:
好像跟我妹妹那台是一樣的.....
問題很像...
小的以示波器測量AS-15的通道,發現很多組是故障的,
IC本身也不會很燙,確認輸出訊號異常,
更換之後就好了...
參考看看

网友:
其他都正常嗎? ( 聲音, 選台, 會當機嗎? 或者開機一段時間才出現呢 !!! );
OSD 正常嗎?

楼主:
葡萄大 ,S大 ,Y大,謝謝 聲音, 選台正常, 不會當機 ,OSD 正常,要測量電壓不太好測量 ,要換AS15-G功力還不過怕越來越糟 ,找一塊T-CON板(V315B1-C01) 換上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葡萄大 ,S大 ,Y大,謝謝 聲音, 選台正常, 不會當機 ,OSD 正常,要測量電壓不太好測量 ,要換AS15-G功力還不過 ...

我可以幫你換...
需要可跟我連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幫你換...
需要可跟我連絡~~

萬能大你好..客人已經接受要換一塊新板 ,有需要在向你請教...謝謝

楼主:
T-CON板(V315B1-C01) 換上 OK 謝謝各位大大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板(V315B1-C01) 換上 OK 謝謝各位大大幫助

正大
可以私下PM~T-CON花多少??謝謝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葡萄大 ,S大 ,Y大,謝謝 聲音, 選台正常, 不會當機 ,OSD 正常,要測量電壓不太好測量 ,要換AS15-G功力還不過 ...

正是因為確定換一塊T-com 板就好了,此時更需要練習換IC的功力,
快去買一棵AS15-G來練功,好上這台機子試,多焊幾次就行了 !
這樣就多一塊T-com 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是因為確定換一塊T-com 板就好了,此時更需要練習換IC的功力,
快去買一棵AS15-G來練功,好上這台機子 ...

su大.你好......練習換IC的功力, 那是一定要的

网友D: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經驗值又再加1囉,真好

別忘了改標題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大.你好......練習換IC的功力, 那是一定要的

……個人的小小建議……
    要換IC之前,最好用data 比對腳位,量一下gamma電壓,找出故障的組別,及輸出入腳的相對關係,
當換上良品後,再比對及量測電壓,這樣可以讓自己對這顆IC的用途,及故障畫面有連想,下次就容易判斷了!

网友E:
T-CON板故障通病就是類似此畫面,或是底片畫面,4邊腳ICAS-15,37吋是AS-17,換上大多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經驗值又再加1囉,真好

別忘了改標題喔

竹馬..大......不要把我叫的那麼老  ,說真的忘了改標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的小小建議……
    要換IC之前,最好用data 比對腳位,量一下gamma電壓,找出故障的組別,及輸 ...

su大.你好..機器已經不在了, 下次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N板故障通病就是類似此畫面,或是底片畫面,4邊腳ICAS-15,37吋是AS-17,換上大多會好。 ...

是阿  ,多了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F:
又是AS-15啊.... 看來這片真是蠻易壞的.... 我剛幫朋友修的一台37吋LCD電視, 掛的也是這片...

不過病況跟正一大的不同, 此機是剛開機時正常, 過十來秒後畫面開始慢慢發白..... 最後全白.... 也是在TCON上換了這片IC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AS-15啊.... 看來這片真是蠻易壞的.... 我剛幫朋友修的一台37吋LCD電視, 掛的也是這片...

不過病況跟 ...

是阿 ,今天自己在看的新格32吋LCD電視 ,也是有看到類似畫面 ,不過大部份時間是好的, 在想可能是空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阿 ,今天自己在看的新格32吋LCD電視 ,也是有看到類似畫面 ,不過大部份時間是好的, 在想可能是空焊 ...

恩, 我換壞的那片開機後燙的比較厲害, 你摸摸看, 若感覺溫度比較燙手幾乎停留不了的話,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 我換壞的那片開機後燙的比較厲害, 你摸摸看, 若感覺溫度比較燙手幾乎停留不了的話,換吧~~  ...

喔..好的可以試看看

网友:
就是這顆要多多掛點  我們才有錢賺呀   AS-15多多掛  掛AS-15多多

网友G:
昨天 11/22 修好一台37吋 一樣是 AS-15  我買了十顆放著     一台總工時 30分鐘解決      收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 11/22 修好一台37吋 一樣是 AS-15  我買了十顆放著     一台總工時 30分鐘解決      收錢 ...

30分鐘解決..速度算很快 ,是用熱風槍,還是,電烙鐵,焊接

网友G:
熱風槍吹下來   烙鐵焊上去  不用助焊劑  我是有焊 "FLI2310" (IC編號)的功力啦 所以這是小小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熱風槍吹下來   烙鐵焊上去  不用助焊劑  我是有焊 "FLI2310" (IC編號)的功力啦 所以這是小小case ...

不用助焊劑..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