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樣冷煤是塞住還是過多呢?

楼主(2011-11-15):
             前幾天去人家那看一台三洋一對二(型號好像是E24KB)的冷氣機.直流變頻R410A..說是不冷..

             先只開室內機A不冷..查外機發現冷媒閥結霜嚴重

              壓力表接上發現壓縮機運轉中的壓力只有50幾不到..應該沒那樣低吧..

              關機後看壓力回到150多..又好像差不多..

              改開室內機B也是不冷相同情形..

               接壓力表也是差不多的數值..

              而2台都開的話..就都結霜了...

              冷氣遙控我有設為冷房16度..且有開強力運轉過..但仍是一樣會結霜..

               但神奇的事發生了...過幾天後再去試機時.突然一切都變正常了..開機後一段時間..竟然室內機雙雙都會冷了..
               這幾天並沒人去動過冷氣機..為啥突然變正常了...之前機主是說前一陣子也是這樣..明明內機都不冷..
               但過幾天再試時就變正常..直到前幾天又變不冷..

               有問過較經歷豐富的人說..如果是結霜在冷媒閥的細管(出口)..就是漏冷媒..而粗管(入口)就是冷媒過多..才會累積在入口而導致結霜..
               請問這樣說法是正確嗎?      那冷媒塞住又是哪支管會結霜呢?

网友A:
您好:
去看冷氣那天好像有下雨!冷房設16度開強力運轉測冷媒量會有一點不準!不曉得室外機的溫度檢知有檢查否!
這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81-1-2.html
呼叫tsao0427師傅~呼叫tsao0427署長~有冷氣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去看冷氣那天好像有下雨!冷房設16度開強力運轉測冷媒量會有一點不準!不曉得室外機的溫度檢知有檢查否 ...

你好..那天確實有下雨.且是在雨中測試..但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切強力運轉..而是最後想說用強力運轉看會否有變化才試..室外機的感溫器是沒有檢查..

如果室外溫度比室內溫度冷..會這樣結霜嗎?

呼叫tsao0427師傅~呼叫tsao0427署長~有冷氣報修~

再者..我途中有試過OP1...但壓力表似乎是一樣的情形耶...還是說要從頭到尾都要用OP1定頻去測壓力呢?

网友A:
有可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喔

是嗎..所以意思是說我第一次去是傍晚又下雨又濕冷.才會這樣子..但後來去第二次時..是在白天中午時又有點熱..所以才會正常..是因為這樣的因素嗎?   反而搞糊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嗎..所以意思是說我第一次去是傍晚又下雨又濕冷.才會這樣子..但後來去第二次時..是在白天中午時又有點 ...

只能猜有可能!還是要等tsao0427師傅來才能確定!

网友B:
你好:
請確認室內機出風量是否正常 , 出風是否形成短循環

當低壓回流管結霜時 室內機出風量是否有減弱的現象?

是不是室內機到了該保養的時後了?

网友C:
R410a冷煤 25度時的飽和蒸汽壓約為23X psi
所以第一個停機時壓力15X就不對,但這可能是運轉後還來不及回升的壓力

運轉時應為13X~15X psi
所以5X psi  也不對

推論可能是電子膨脹閥開度不正常
1.查停機時冷媒壓力,仍然15X psi  為冷媒不足
2.冷煤足夠的情況下,非常可能為機板故障

网友D:
變頻機種冷媒不足與過量之情形
冷媒不足:
若遇冷媒少量不足時效率變差,若冷媒只少量不足,壓縮機會持續維持在較高頻率運轉以補足冷媒循環量

冷媒嚴重不足時將使壓縮機排氣溫度上昇,當超過約98度時,會先強制降頻,並將電子膨脹閥開口變小,當降到最低頻運轉而排氣溫度依然超過時,壓縮機將停止運轉,待排氣溫度下降後又會恢復運轉.壓縮機呈現走走停停之現象.

冷媒不足亦會導致壓縮機振動變大,效率變差,變頻機種若冷媒量與標準值差異不大時,出風口溫度影響不大(壓縮機會自動升降頻調整)

冷媒過量
遇冷媒過量時:將導致壓縮機啟動不順甚至不啟動,此時從冷媒閥之作業口,略為釋放,待壓縮機啟動後再以OP1功能進行冷媒量檢測.

一般若非安裝或維修時追加過量,均不會發生.但若室內外機之配管長度少於3m以內,即會呈現冷媒過量之情形,配管越短越嚴重,此時若以OP1功能檢測冷媒均會誤認為過量,無法正確判讀,需將配管恢復至3m以上才能正常進行OP1功能

一般在夏天時壓縮機運轉之下,冷媒壓力大約在130~150磅之間,如果是在壓縮機停止之下壓力大約是250磅

低壓管結霜請檢查室內機濾網.蒸發器.鼓風輪是否灰塵賭塞

其次室內機冷風循環系統是否有造成空氣短路現象,(冷風吹出之後受到遮蔽物阻擋,馬上又被吸回去)此情況大部分發生在空間較狹小的環境中

再來請確認室內外機之間的銅管,不可短於3m,銅管在3m之下容易發生冷媒蒸發不完全的情況,尤其是在這種季節,室內溫度不高但設定溫度卻很低的情形之下,最容易發生低壓管結霜

要檢測電子膨脹閥是否正常動作,需接上壓力表,將設定溫度調
  低,讓溫差加大至3度以上(或按強力運轉),之後再調整設定溫度
  至溫差為1度,如此反覆觀察,壓力是否上下變化,並注意室內機
  出風口吹出溫度變化(冷媒流量異常時偏高),另因有四方閥亦可
  能影響流量,故若懷疑電子膨脹閥故障,須再切至暖氣功能再作
  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請確認室內機出風量是否正常 , 出風是否形成短循環

回QS大..記得當時室內機風量我也有轉到最強..而且2台都有這樣做..但還是結霜..

而室內機是否保養..只能說環境很乾淨..而且裝機才沒幾年..一年也吹不到多次..我也有拆下外殼檢查濾網..還算乾淨..尤其那冷排..夭壽喔..簡直跟新的差不多..幾乎無啥累積灰塵..所以只好求就各位大大先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10a冷煤 25度時的飽和蒸汽壓約為23X psi
所以第一個停機時壓力15X就不對,但這可能是運轉後還來不及回升 ...

回V大....

以壓力值來看..靜止與運轉的壓力值的確是過低....但後來我再次去測時那時因為會冷.且運轉壓力值也到達130多..變正常了..我才認為事情並非如此單純...所以只好請TSAO法醫來相驗囉...

電子膨脹閥門開合度這點我倒沒想..這樣你一說..恩..也是有可能...但要如何檢查電子膨脹閥門開合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頻機種冷媒不足與過量之情形
冷媒不足:
若遇冷媒少量不足時效率變差,若冷媒只少量不足,壓縮機會持續維持 ...

回TSAO大...

低壓管結霜請檢查室內機濾網.蒸發器.鼓風輪是否灰塵賭塞........恩..蠻乾淨的..沒有太多灰塵..

室內機冷風循環系統是否有造成空氣短路現象.......恩..空間還算可以..大約5到6坪數..沒啥遮蔽物擋住.

室內外機之間的銅管,不可短於3m........恩..內外機距離還算滿遠的.因為中間還有隔一間房間.所以總長大約6-8米.

檢測電子膨脹閥是否正常動作,需接上壓力表.......恩..等下次情形又發生時.我再試試看.有無啥變化..

因有四方閥亦可能影響流量,故若懷疑電子膨脹閥故障,須再切至暖氣功能再作檢查.......疑..切換至暖氣功能是為啥..不太懂意義..

結論.....還是要慢慢測試才知到底兇手到底是誰..

网友:
因為在一般定頻機
低壓氣管(粗管)結冰,大概就兩種可能
1.安裝不慎...銅管嚴重凹到造成壓力降
2.毛細管or 乾燥過濾器半堵造成壓力降

總之就是壓力降,使得冷煤蒸發壓力過低,水氣愈上銅管外就會結冰霜拉

在變頻機裡取代毛細管的就是電子膨脹閥
控制它的就是機板,機版參考感溫計算開度

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去量,而且成本... ...
都交由原廠處理。

网友D:
這種現象很少遇到,如果是漏冷媒或電子膨脹閥壞或者是乾燥過濾器半堵,這些問題因該都是高壓管結霜才是,
我猜測因該是四方閥壞了,在做切換時沒有切換完全(卡住),這現象會時好時壞,前年三洋定頻機種有一批四方閥壞掉蠻多的,變頻機種還沒遇到過, "你踢到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現象很少遇到,如果是漏冷媒或電子膨脹閥壞或者是乾燥過濾器半堵,這些問題因該都是高壓管結霜才是,
我猜 ...

對呀..還真是踢到鐵板.....

就是以前也沒啥遇過經驗..所以~唉..........

看下次如果再發生時..只好查看電子膨脹閥門與四方閥門了........疑-記得這2個都是要用"上所"燒的不是嗎?  還是不用呢?

网友D:
四方閥必須動到燒焊
電子膨脹閥分為2部分:線圈部分可拆下更換不必動到火,另一部分是燒焊在管路上必須用乙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方閥必須動到燒焊
電子膨脹閥分為2部分:線圈部分可拆下更換不必動到火,另一部分是燒焊在管路上必須用乙炔 ...

是這樣呀...

所以要徹底更換的話..就都用乙炔燒下換新囉.......多謝TSAO大喔...

网友E:
照這樣看來應該是4方閥不良...焊接時4方閥要用濕布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這樣看來應該是4方閥不良...焊接時4方閥要用濕布包裹..

回G大...

4方閥門是開合不良嗎?    用濕布包裹是怕爆開嗎?

网友:
這下厚工了,要浪費不少時間
真的踢到鐵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G大...

4方閥門是開合不良嗎?    用濕布包裹是怕爆開嗎?

用濕布包裹是防止在燒焊過程中,四方閥溫度過高燒毀,用濕布包裹可幫助降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濕布包裹是防止在燒焊過程中,四方閥溫度過高燒毀,用濕布包裹可幫助降溫 ...

喔..原來是這樣呀..........

會多注意這些地方的......

多謝TSAO大...

网友B:
據我所知四方閥這部分原廠的作業方式是屬於軟焊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G大...

4方閥門是開合不良嗎?    用濕布包裹是怕爆開嗎?

4方閥焊接時先把線圈拆下.閥體用濕布包裹降溫焊接.閥體不是怕爆開.是高溫會破壞內部氣密零件..........

网友D:
更正我之前說的四方閥故障

當設定溫度與室溫差距大時(3度C以上),室外壓縮機以高頻運轉時,電子膨脹閥
開啟角度較大,冷媒流量大,若運轉一段時間仍未達設定溫度,
正常情形下室內基板應先降頻,但該基板無法降頻,持續以高頻運轉,
致使回室外冷媒溫度偏低,導致低壓管結霜。

此狀況在別處已有遇到相同情形,更換室內基板後問題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正我之前說的四方閥故障

當設定溫度與室溫差距大時(3度C以上),室外壓縮機以高頻運轉時,電子膨脹閥

回TSAO大...

依這樣的話..我所遇到的是1對2耶...那我是要2台室內機都換掉基板嗎?     還是先換一台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我所知四方閥這部分原廠的作業方式是屬於軟焊接

是這樣呀....

多謝QS大提供資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方閥焊接時先把線圈拆下.閥體用濕布包裹降溫焊接.閥體不是怕爆開.是高溫會破壞內部氣密零件.......... ...

喔.....感謝GS大...

讓我又多了解一些相關訊息呀....

网友(2012-01-16):
有可能基板和檢知溫度(過熱度不良)

网友:
依圖面所是應當是蒸發不良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更正我之前說的四方閥故障

當設定溫度與室溫差距大時(3度C以上),室外壓縮機以高頻運轉時,電子膨脹閥

兩台室內機同時出現這情況有點怪吧..

如果這情況都發生在天氣冷的時候
依我的猜測...是韌體不良.......

而這台~~應該沒有暖氣.....

不過我不確定這有沒有冷暖..這資料你那邊應該比我多才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兩台室內機同時出現這情況有點怪吧..

順興大真是厲害判斷力夠強,一語道出問題所在
確實是程式上的問題,因此才會兩台同時同一個問題出現
新的基板程式已更改過

因版大不確定機種,我也不敢肯定有沒有暖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順興大真是厲害判斷力夠強,一語道出問題所在
確實是程式上的問題,因此才會兩台同時同一個問題出現
新的基 ...

其實.....會知道原因...
這兩個月來光是看技術手冊..我都已經快消化不良了.....
也有發現到控制的一些問題....
但因為要修的東西....韌體不在我負責的範圍內..
所以只了解動作..大致上就知道原因所在了...

變頻最重要的控制就在於溫度比對然後藉由韌體的數據來調整壓縮機頻率..
而且是以每幾秒讀取一次數據控制....

所以開版大說的那情況..外面天氣熱就正常..天氣冷..卻不正常..
怎摸看都是韌體選寫控制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變頻機種冷媒不足與過量之情形
冷媒不足:
若遇冷媒少量不足時效率變差,若冷媒只少量不足,壓縮機會持續維持 ...

以前總是認為管路越短冷氣管路越不會被外界所吸收而冷房能力不佳!! 沒想到會有蒸發不完全這樣的問題!! 假如環境上面不允許(一定在3M以內)可法把銅管的包覆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總是認為管路越短冷氣管路越不會被外界所吸收而冷房能力不佳!! 沒想到會有蒸發不完全這樣的問題!! 假 ...

不可以去除銅管包覆
距離太短的,只要將銅管在室外處以繞圈的方式繞個一兩圈就可以了

网友:
銅管3M到5M.這是(過熱度)最好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會知道原因...
這兩個月來光是看技術手冊..我都已經快消化不良了.....
也有發現到控制的一些問 ...

原來是這樣呀..多謝s大解闢..有可能真是基版的話..那我下次就先換一台試看看..還是說2台都要一起換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順興大真是厲害判斷力夠強,一語道出問題所在
確實是程式上的問題,因此才會兩台同時同一個問題出現
新的基 ...

這陣子因為太冷..所以客人都沒呼叫..再等幾個月後..就知道到底情形會否再出現..到時先試基版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陣子因為太冷..所以客人都沒呼叫..再等幾個月後..就知道到底情形會否再出現..到時先試基版看看.. ...

再過幾個月天氣熱了因該不會再有結霜的問題出現,基板先不用換

楼主:
阿..說的也是..要到稍微冷的天氣才會出現毛病..所以就看情形再說吧

网友(2012-02-22):
引用 楼主:
阿..說的也是..要到稍微冷的天氣才會出現毛病..所以就看情形再說吧

不是稍微冷....
這種天氣~~不常遇到......
我在說的韌體不良..
主要原因在於室外機溫度過低而室內溫度過高.

再韌體判斷溫度的同時..內機因為是內溫度在30度以上
但是內機要運轉到25度..這時會送訊號倒是外機要求高轉速運轉

但室外機卻因為偵測到室外溫度過低..
將電子膨脹閥開度微開而不是大開
造成類似毛細管賭塞的情況出現..
畢竟~~外面越冷..開度就越小
然後~~室內機因為判定內部溫差過大..
持續傳送高頻運轉訊號引發的狀況....

基本上是這樣~~但實際上韌體怎麼寫的我不知道.
只能從技術手上上面瞭解到一點點..

某家廠牌新型的變頻..
是會直接偵測5種溫度來改變電子膨脹閥跟壓縮機的運轉頻率..
單然~這機型是這幾年才有的最新全直流機種

一切還是看技術手冊為準

快3月了~~~廠商居然要求我最低每月要修300片的變頻機板...
等的被操到爆肝了.......
前置設備機台都我一手包辦做到好~~花了4個月才全部做好~~
以後要專修變頻機板了...

网友:
我是碰過新裝一對二的冷氣機,一大一小,大台的不太冷,小台的冷得發抖,調溫度也沒用。後來發現冷媒閥結霜,叫老闆親自過來看才發現,師傅把兩台的「線」給接反(什麼線我不知道)。

楼主:
喔..原來是這樣子呀
多謝s大解釋  這樣就大概知道問題點了
想不到s大工作量這樣大呀...要多小心肝呀

网友:
蒸發器(冷排熱交換不良)

就小弟經驗

極可能-室內機太髒或室內機風扇轉速有問題

極少數可能-系統油塞

楼主:
但是w大..我有拆開看內機..但幾乎無灰塵..且客戶也說從安裝至現在使用不超過5次..所以才納悶..系統油塞就不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