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945GZ-M2 REV 1.0B无VCORE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16):
整机过来的,点不亮.DEBUG卡上面RST灯常亮,拆下主板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只有VCORE没有,电源芯片ADP3181  排除短路后测量其工作条件如下:
1 VCC 12V正常
2 VID组合有
3 11脚EN1.2V正常
4 13脚RT外接定时电阻 电压2V
在测量的时候万用表表笔点到芯片引脚忽然CPU发热.断电直接去芯片加焊一遍.上电VCORE正常产生.此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