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529 VER1.1跑55-D5维修

楼主(2011-11-16):
故障:不上内存跑E8,上内存跑55-D5不过.看来是在读BIOS程序时出现了问题.
不过内存,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1 VCC 1。8V左右正常 2 VREF0。9V正常  3 SPD供电正常 4 内存跟北桥数据地址线正常   更换内存无效.压CPU座无效、压北桥无效、摸主板各IC元发烫.目测发现ROM被焊过.从官网下载一个刷进去搞定.
BIOS程序在下面

MS-7529 G31M3 V2 BIOS.rar

401.23 K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
螃蟹 哥~在對岸是開修板 的阿 ~
思路都不錯.

楼主:
打工仔哈哈.我是厦门这边的而以.离你们好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工仔哈哈.我是厦门这边的而以.离你们好近

可以來台灣玩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