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C1-01-02维修

楼主(2011-11-16):
接到此板,上电C1-01-02停留.测量内存供电2.5V多正常,把内存重插了一下,可以过了,代码跑到25 26 看这个代码应该可以亮了,于是插上显卡,哟,C1-01-02停留.把内存槽又洗了一下,还是一样,更换内存,还是一样,这下郁闷了,检查了一下IO控制的相关接口 键盘鼠标口.都没问题.静下心来想了又想,刚刚还可以过内存,而且还可以还跑到25 26了已经到显卡了,现在当内存,肯定还是内存条件没满足.于是在C1-01-02代码时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1.92V,靠,原来是这里,一般早期的845主板都是采用运放+MOS来产生内存电压,这个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量极其大,很容易损坏.于是直接更换这个MOS管开机正常点亮,此机修复.嘿嘿.
总结:不管修什么都不能动不动就更换故障元件,一定要查明原因之后再换.在维修此板过程中我还差一点把IO给更换了,差一点又害死了一个IO.

网友:
哇~~用示波器分析維修.

楼主:
呵呵.来论坛学习也发发自己的经验.大大们都很牛要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来论坛学习也发发自己的经验.大大们都很牛要向你们学习

你有空多來咱這逛逛......大家多多交流

畢竟維修這塊還是你們那比較具規模阿....(雖然主板都台灣廠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