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X-PRO POWER徵求電容 6800UF/10V 因空間關係市售電容 較大放不下

楼主(2011-11-16):
X-PRO POWER 460W 徵求電容 6800UF/10V 因空間關係市售電容 較大放不下
6800UF/10V 電容圓徑較小 高度很高
4700UF/10V 電容圓徑較小 高度很高 有3顆
請求各位大大有以上規格的賣給小弟  因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是大顆

因空間關係 大顆放不下

网友A:
請提供原電容尺寸,這樣別人才能給你門路。
你不用買6800uF,直接用 4700uF / 10V取代。
提供你一處下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18808849

NIPPON電容(黑金剛)10V4700uF_KY_NIPPON(10pcs)

尺寸: 12.5mm x 34mm

工作溫度: +105°C

腳距: 5mm

网友B:
DIY精神,用改裝的,架高腳用線拉或加熱縮管絕緣,反正想辦法給他裝進去,美觀部分看個人功力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原電容尺寸,這樣別人才能給你門路。

6800uf/10v  圓徑 13mm  高度40mm
4700uf/10v  圓徑 13mm  高度30mm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精神,用改裝的,架高腳用線拉或加熱縮管絕緣,反正想辦法給他裝進去,美觀部分看個人功力嚕!! ...

先請各位大大算忙 !如果真的找不到就來改造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0uf/10v  圓徑 13mm  高度40mm
4700uf/10v  圓徑 13mm  高度30mm
3q

這組可用
你不用買6800uF,直接用 4700uF / 10V取代。
提供你一處下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18808849

NIPPON電容(黑金剛)10V4700uF_KY_NIPPON(10pcs)

尺寸: 12.5mm x 34mm

工作溫度: +105°C

腳距: 5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請各位大大算忙 !如果真的找不到就來改造他了

不好意思.打錯字   是請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原電容尺寸,這樣別人才能給你門路。
你不用買6800uF,直接用 4700uF / 10V取代。
提供你一處下單

你好 6800uF,直接用 4700uF / 10V取代 這樣可以?不會...?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6800uF,直接用 4700uF / 10V取代 這樣可以?不會...?  謝謝!

放心用吧。重點是這耐壓值,用於5V/12V迴路穩壓濾波是可放心,一般大陸小廠的產品只是體積大,結果容量及耐壓根本是虛標。

楼主:
謝謝slimboy大大 的熱心幫忙 這就買4700uf/10v 的來換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吧。重點是這耐壓值,用於5V/12V迴路穩壓濾波是可放心,一般大陸小廠的產品只是體積大,結果容量 ...

再請問slimboy大大 因有一顆4700uf/16v 而不是10v  那用4700uf/10v 可以嗎? 耐壓我怕不足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slimboy大大 因有一顆4700uf/16v 而不是10v  那用4700uf/10v 可以嗎? 耐壓我怕不足  謝謝! ...

4700uF/16V估計是給12V的穩壓濾波,絕不可用10V,尤其是黑皮大陸製電容,保証會死得很難看。實際見過標示耐壓10V,結果常溫8V不到就開始漏電10V就爆漿了。
再次提醒不要買電子材料行內不明品牌的電容,請直接在網路專門賣家購買日製電容。不會比店面貴。

楼主:
謝謝slimboy大大 那我用NIPPON電容(黑金剛)3300UF/16V KZE系列(10pcs)
這顆可以吧?

网友B:
我記得電容耐壓計算公式,電壓*1.4145=電容最小耐壓值
12V的電壓*104145=16.974,電容耐壓值最少要16V以上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limboy大大 那我用NIPPON電容(黑金剛)3300UF/16V KZE系列(10pcs)
這顆可以吧?

這顆可以取代 4700uF/16V,高度也在40mm以下,應放得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電容耐壓計算公式,電壓*1.4145=電容最小耐壓值
12V的電壓*104145=16.974,電容耐壓值最少要16V以上 ...

針對不同品牌耐壓值選用也會不同,像電子商場買的那些,耐壓至少給他打8折。
但日製像黑金鋼系列 6.3V我用16V下去通電測試絲毫沒有漏電及發熱現象。
而代用前最好是先量該位置的電壓,因為原來上面的電容選用時就已高於應選用的數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針對不同品牌耐壓值選用也會不同,像電子商場買的那些,耐壓至少給他打8折。
但日製像黑金鋼系列 6.3V我 ...

謝謝slimboy大大  因昨天己下標電容 NIPPON電容(黑金剛) 明天到貨再來換 順便先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電容耐壓計算公式,電壓*1.4145=電容最小耐壓值
12V的電壓*104145=16.974,電容耐壓值最少要16V以上 ...

謝謝eson0724大大 的耐壓計算公式

楼主:
電容己購得,要換時我先量12v電壓是12.17v

5v電壓是5.05v
3.3v電壓是3.34v

換下來的電容一堆
換好電容我先開機測量12v電壓變成11.82v
上機加上另外3個硬碟 含主機共4個加上三個12v風扇當負載

請問各位大大 為何換好電容電壓變成11.8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0uF/16V估計是給12V的穩壓濾波,絕不可用10V,尤其是黑皮大陸製電容,保証會死得很難看。實際見過標示 ...

請問slimboy大大 我己換好電容 但12v電壓卻降低11.82v  有影響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slimboy大大 我己換好電容 但12v電壓卻降低11.82v  有影響嗎? 謝謝

你換了什麼電容上去?照片傳上來
不會貪方便,去買了電子街的
網路上有些賣家的日系電容怪怪的,很可能是假貨,我之前給你的賣家東西是真品。自己大量使用過才會post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了什麼電容上去?照片傳上來
不會貪方便,去買了電子街的

哦是大大說的NIPPON電容(黑金剛)10V4700uF_KY_NIPPON(10pcs)及3300u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了什麼電容上去?照片傳上來
不會貪方便,去買了電子街的
網路上有些賣家的日系電容怪怪的,很可能是 ...

因power己裝上主機 我等等拍照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了什麼電容上去?照片傳上來
不會貪方便,去買了電子街的
網路上有些賣家的日系電容怪怪的,很可能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一下跟3300uF/16V旁是否還有空電容位置,再補一顆3300uF/16V
你的5V穩壓電容有夠,12V少了一點,若沒辦法只能用終級殺招
於power的大4P電源線12V迴路上外接3300uF/16V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跟3300uF/16V旁是否還有空電容位置,再補一顆3300uF/16V
你的5V穩壓電容有夠,12V少了一點,若沒辦 ...

己換過的power位置 其中原4700uf/16v換成3300uf/16v 是不是這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換過的power位置 其中原4700uf/16v換成3300uf/16v 是不是這原因呢?

拍一下焊點背面,檢查是否有虛焊及短路。

网友:
這是我的400W power,已換固態電容後的狀況,原電容值分別為2200uF/10V  1000uF/16V,全換成470uF/16V固態電容。
使用AMD 64X2 5000+  8600GTS顯卡 3.3 / 5 /12V RUN 3D測試程式時完全沒壓降

楼主:
嘩 第一次看到power 用固態電容 slimboy大大真勵害 那電容容量uf 不管大小 只要電壓 v 一樣就可以嗎?
那現在就很奇怪了 .4700uf/16v換成3300uf/16v 12v就降低 而且昨晚我還重新補焊過 也一樣 不知...
11.8v 這樣可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嘩 第一次看到power 用固態電容 slimboy大大真勵害 那電容容量uf 不管大小 只要電壓 v 一樣就可以嗎?
那現 ...

換電容後發生壓降多為加工不良所致。
1. 電容極性焊反,很快會爆漿
2. 虛焊導致電容沒作用
3. 焊接後有短路導致有重負載發生

請務必找出問題,不可繼續使用。
必要時拆掉之前焊接電容,重新作一次。

其實高耗電的主機板CPU、顯示卡有其自己濾波穩壓電容,POWER上電容容值不必太高亦可正常運作。
我的主機板CPU、顯卡插槽、DRAM插槽亦已換成固態電容。
這台5年的老電腦現在是相當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後發生壓降多為加工不良所致。
1. 電容極性焊反,很快會爆漿
2. 虛焊導致電容沒作用

再次感謝slimboy大大的回覆.我再找個時間重新製作一次。謝謝slimboy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後發生壓降多為加工不良所致。
1. 電容極性焊反,很快會爆漿
2. 虛焊導致電容沒作用

我重新拆焊電容重換,以下是目前的電壓
12v
5v
3.3v

目前裝機測試中

請問大大這樣算完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拆焊電容重換,以下是目前的電壓
12v

比原來低就一定有問題。很多雙面PCB在你拆電容時,會將貫孔中銅箔拉斷,所以光焊背面時,此電容根本沒作用,需設法於電容正下方焊點上錫(PCB正反面電容焊點都要焊住)。
昨天修了一個垃圾堆檢來一組羅技 5.1聲道 speak,拿到時會有很大交流聲,音量會亂漂,就是換掉W數不足的「固定電阻」加上補焊PCB正面電容焊點,結果變成聲音極度柔和純淨,比我家原有良品音質還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原來低就一定有問題。很多雙面PCB在你拆電容時,會將貫孔中銅箔拉斷,所以光焊背面時,此電容根本沒作 ...

是的.這個是雙面PCB 因早上也是懷擬自已那邊沒焊上所以再重焊.因我有仔細看但可能電容璫住看不到另一面的焊點,那再請較大大,這樣要如何焊上電容這一邊.我是焊背面再搖電容讓錫流到另一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這個是雙面PCB 因早上也是懷擬自已那邊沒焊上所以再重焊.因我有仔細看但可能電容璫住看不到另一面的 ...

我是焊接融錫時上下拉動電容,讓錫可流至PCB正面,看見正面有吃錫才把電容壓至平PCB

网友B:
11.8V的輸出電壓還在容許範圍內,可以正常使用,一般情形加上負載後如果電壓拉低到11V以下,我就不會再使用這個POWER了,除非有繼續維修的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8V的輸出電壓還在容許範圍內,可以正常使用,一般情形加上負載後如果電壓拉低到11V以下,我就不會再使用 ...

目前己修到12v 加負載後 11.9v 己使用中  謝謝

网友(2012-04-01):
額定12V的電壓輸出,空載測到11.8V是在合理範圍值內,我記得應該是+ - 5%內都屬正常,個人是只要在這範圍內都視為正常的,在有加負載情況下會有些微降低電壓現象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有加負載情形下若電壓下降值超過容許誤差值,我會視為故障!!

网友:
我的作法是這樣:
把焊槍沾錫,讓錫在焊槍上呈現一個圓球狀
直接將錫球對準電容腳下去,馬上包覆整個腳
之後在上下拉扯,但是在拉扯前要將錫再次融掉
沾滿整隻腳之後,作整型手術,將後面多餘出來的清掉
這樣就完成了嗎? 還沒喔...
看板子的側面,把焊好的這個電容腳跟其他好的電容比較,看看腳有沒有過長
有的話就用超利的那種剪刀剪掉,這樣就完成了

网友:
高手如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