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86TW不過電(已解決)

楼主(2011-11-16):
這是家裡的電視,小弟可以練功了
拆開時,看到爆電容,心想應該是軟的
但是換完後,還是不過電,接下來我就傻眼
懇求大大不吝指教喔

廠牌

廠牌

電源版背面

電源版背面

网友:
1基本電壓呢
2現在情形為何
3換了那謝電容(高壓嗎)
4現在問題是甚麼
5沒頭沒尾(不知如何回答)

网友:
如果沒有5V待機電壓 注意ZD4, Q7, Q4, IC2

楼主:
感謝二位大大的回覆

就如圖上所述,只有紅框區有電壓且電壓值正常,其餘就不過電

接下來,小弟就沒有方向去找了,還望大大指點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的回覆

就如圖上所述,只有紅框區有電壓且電壓值正常,其餘就不過電

您量到電壓是多少??
看起來是一次側有電壓!!應該是150~180V!!
後面沒電壓~~去看一次有電壓8PIN PWM IC...紅框裡!!
當然這牽涉到二次迴路LM431跟PIC817保護或NG時.....使PWM IC不工作!讓二次無電壓
基本上就這三樣最容易壞!!怎樣維修~~小弟也還在學習中!!

网友C:
八隻腳IC,其中一測4腳短路同一銅箔,這個是5V的穩壓IC,故障率高,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量到電壓是多少??
看起來是一次側有電壓!!應該是150~180V!!
後面沒電壓~~去看一次有電壓8PIN PWM IC... ...

感謝大大回覆喔

大大我找不到LM431跟PIC817這二個

背面測試電壓點

背面測試電壓點

692.01 KB, 下載次數: 130

81.37 KB, 下載次數: 116

63.41 KB, 下載次數: 118

81.37 KB, 下載次數: 1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隻腳IC,其中一測4腳短路同一銅箔,這個是5V的穩壓IC,故障率高,注意一下。 ...

感謝大大回覆喔
小弟才疏學淺,看不懂的意思,還望大大講明白一點喔

楼主:
不知道那位大大能指導一下呢

网友D:
這一款是 全漢 FSP228-3F01
通病是爆電容後, +5VSB 的 PWM IC 掛掉

請檢查CNS1 的 PIN 9,10,11是否有 +5V電壓,否則要檢查 IC2 和週邊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款是 全漢 FSP228-3F01
通病是爆電容後, +5VSB 的 PWM IC 掛掉

非常感激大大的回覆,小弟回家後再作測試,結果如何再來回報囉

网友:
背面的IC跟周邊元件要測量一下,爆電容修復不過電,除PWM IC外 ,0歐電阻燒壞可能性很高。

网友:
先查有無待機5V電壓與PWM IC是否掛掉了

楼主:
小弟已維修ok了,感謝緒位大德
更感謝 ARTEK的無私分享
小弟是參考此文件,修復的
謝謝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82-1-1.html

网友:
SO!!

換了哪一項元件修復的,能否提供一下!!

也讓後來的新手有參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