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油表

楼主(2011-11-16):
我的機車油表不會動了
請問我要怎麼修理
上次我牽去修理店
他說是儀錶板壞掉
要整個換新
我那台式RZ100
YAMAHA

要1500
不知道換那會很麻煩嗎

网友:
我的機車是擋車,曾經油表出問題,後來發現龍頭轉某個角度,油表會動,
於是我就往轉向軸裡的配線去找毛病了,找到有斷線,自己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類比指針油表是靠油箱內的浮筒隨油量高低移動,
產生不同的電阻高低使儀表指針移動,因此不是油
箱內的浮筒故障就是儀表板端.......

网友A:
說這個可能會給機車行的罵死..
大多數的油表壞(針對是油表不是浮筒也不是線)
是有一個2w的電阻燒了...換了他就好了 忘記大小了
先拆來看看是不是電阻燒了..如果是...我在去問我同學..叫他拆一個來看
記的大多數是同樣大小

网友:
上個禮拜,將故障三年的油錶浮筒組換新,有幾張照片請大家過目。

网友:
一般油表不會動只有3樣東西有可能壞...
浮筒....直接換掉比較快....
線....這要是斷了,也只能直接換....
錶....一般車行會叫你直接換錶,其實只要是錶都可以修....連齒輪崩掉都可以修....

我騎的是檔車....沒有油表....

网友(2011-12-30):
引用 网友A:
說這個可能會給機車行的罵死..
大多數的油表壞(針對是油表不是浮筒也不是線)
是有一個2w的電阻燒了...換了 ...

太晚看到這篇....半年前我才幫我的老悍將換一個油表,我的老悍油表故障機車店老闆都是幫我換線,最後一次老闆說是表壞,我自己去才料行買自己換好像省$500以上,換油表不會很難只是換好後手會很髒.

嗯嗯...我搞錯了,我換的是時速表...

网友:
時速表應該比較好換...前輪到儀表板...

油表就要拆車殼了....自從我的小50油表不動了我都騎感覺的...

也推過車...

這裡高手真多..連這個也diy...

网友B:
請問哪邊可以看到怎樣換油錶浮筒組的影片或圖片?
---------------------------------------------------------------------------------------------------------------------
提出以下問題,可能會被笑吧..(抱歉~~機車還沒拆到車身,頂多是前面龍頭的大燈及測速度那條線)
浮筒應放在油箱裡面吧,加油孔那麼小,怎樣才能將換浮筒組?
若是拆油箱?那裝回去後拆封處需要做什麼處理嗎?不會滴漏嗎?
能說明整個步驟嗎?
(機車 山葉 jog 90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哪邊可以看到怎樣換油錶浮筒組的影片或圖片?
------------------------------------------------------ ...

呵....你別想太多..你拆了就知道...腳站板...拆下來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2-03-20):
一面拆一面記在心裡,在按裝時要注意,因為浮筒的關係,所以方向性要正確,
不然會油量指示不準。也不好按裝。

网友(2012-05-10):
這裡diy高手真多..

网友:
AKG 大好像有貼過相關維修實例,我也是利用這個實例修好太座那台50CC JOG的油表,呵呵!!這油表已經壞3年了!!

网友:
rs100
加油為座椅下方
以座下方有四顆10號螺絲
鬆開後
拿起座椅
看加油孔旁
有一個(四方形鎖8號螺絲.尾巴插頭為綠色)
那就是所謂的(汽油浮筒)

拿小剪刀或尖嘴鉗
插入母頭.看看是否(油表)升降
會升降表示(浮桶壞).不會升降(有可能表壞或是斷線~~)

网友:
這種線圈小弟只有在50年前的礦石收音機上有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