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 CHIMEI CMV 933A 花屏(完修)

楼主(2011-11-16):
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我同學抱了螢幕給我,敘述故障原因跟板上的gkjnn大之前發過文章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cmv%2B933a

我也是電容全部換過也補焊過,想說可以完修了,結果測試的時候發現他花屏!

之後我有試過排線重插,也有把排線的接點清過,結果還是一樣,之後我就大膽的在過電的狀態下把排線的扣子解開

然後在重插一次,發現螢幕雖然還是花屏,不過有比較完整的看出畫面,請問各位大大為什麼會這樣?? 是需要換AD板嗎?還是排線??還是有什麼解決方法ㄋ??

經由slimboy大的指點,把C18的電容用0.1uf 陶瓷電容補上後~

完修!~

网友:
確定為面板問題

不好修(換面板)一定好

楼主:
真的假的!~怎麼會是面板壞了!~止不過是高壓板的電容壞~~ 那如果從面板前的邏輯板下手有的救嗎?

网友:
把PI跟AD板PO上來吧? 把AD跟面板連接的排線兩邊都拍 拍清楚點~

方便讓板上比較專業的大大們來判斷~

楼主:
瞭解!~不過說真的上傳圖片要限制在800X600 256k的檔案在真是有些不方便啊~~

网友:
此排線有方向性之分,面板端與AD端接線不可交換裝,另外檢查排線安裝時有無插到底以及是否有導體彎折或相碰

楼主:
狼大!~我能確定排線沒有裝反(有印數字的正面朝面板端),我也有量過排線接點,可是都有導通,也有發現到有兩個接點靠在一起,我也把它轉正了,不過還是沒有辦法正常~,我試過通電的時候把AD的接口打開然後插把排線,雖然還是一樣花屏,不過畫面有比較完整了,這應該表示AD板正常八?,止不過面板或排線有問題八??

网友A:
注意排線與接口有三組接地線要對起來,不然可能會對面板及AD造成損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排線與接口有三組接地線要對起來,不然可能會對面板及AD造成損傷 ...

狼大!~這我倒是有注意,不過問題還是在,真的很傷腦筋!狼大你可以給個方向查修嗎??

网友A:
先測量AD及面板每一線對地及對電源阻抗看看
不然就只能找片原裝AD交叉測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AD及面板每一線對地及對電源阻抗看看
不然就只能找片原裝AD交叉測試看看了 ...

狼大!~我可以請問你“對電源阻抗”的意思是?還有對地是不要短路麻?好希望不要是面板壞!~,新手等級太低了~哈哈!有可能又是一臺沒有辦法完修的螢幕  心情好低落~~ 所以狼大你建議買一塊AD板回來試試看囉??

网友B:
這種薄膜排線,當你一次未裝好,就會造成panel故障

更遇過只要一拆下薄膜排線,再裝回去panel就出現一條一條彩虹

這種線的的問題,你用電錶量到死,他也一定是導通的~~~

只有更換一條"新的"線~~他就會很神奇的恢復正常

建議你先買的線吧!(要確定一模一樣 or 可代用),若換線還是不行,那就放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薄膜排線,當你一次未裝好,就會造成panel故障

更遇過只要一拆下薄膜排線,再裝回去panel就出現一條一條 ...

大大~請問你知道這種排線在哪裡買的到嗎?我在yahoo 露天拍賣都沒有看到有在賣~,所以如果換新的驅動板有可能也是沒有用的囉??

网友C:
排線不好買的話我是把排線剪短一點..再插上...
不知道我的方法對不對...
不過我也用這種方法修過排線接觸不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線不好買的話我是把排線剪短一點..再插上...
不知道我的方法對不對...
不過我也用這種方法修過排線接觸不 ...

大大~請問你的剪短是怎樣剪短?? 是把有墊片的地方剪斷還是剪掉一些就好了??(應該是這個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你的剪短是怎樣剪短?? 是把有墊片的地方剪斷還是剪掉一些就好了??(應該是這個八~) ...

金屬裸露的地方剪掉一點點..讓接點不同地方就可以了..

像這樣的狀況我也修過光碟機的軟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屬裸露的地方剪掉一點點..讓接點不同地方就可以了..

像這樣的狀況我也修過光碟機的軟排線~ ...

哈哈~謝謝大大提供一個方法,雖然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確,不過這個方法也不錯!

网友C:
之前我有修過一台19"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72-1-1.html
因為賣排線的離我家不遠..騎個腳踏車去拿...況且也才幾十元...

後來碰到光碟機的是20pin...
這種的就難買了...
就把脫錫的部份剪掉...
插回去果然就好了...

事實上有些規格不好買的軟排線可以用剪的...
如40pin的可以剪成2條20pin的..

不過刀子要割穩一點..不然很容易割斷就報銷了...

网友:
這類排線真的超容易不小心弄壞囉

花畫面最怕t-con掛囉因該很難修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AD及面板每一線對地及對電源阻抗看看
不然就只能找片原裝AD交叉測試看看了 ...

狼大你很勵害可以幫我這一台的忙嗎??給小弟指教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499-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有修過一台19"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72-1-1.html
因為賣排線的離我家不遠..騎個腳踏車 ...

大大~你說的導電薄膜脫離在我檢查排線的時候就有看到了,還有的導電薄膜彎了一邊,我還以為把它扶正就好了,沒有想到原來還是會有問題啊~我找個時間來試試看你的方法,我把我的排線上傳上來~紅色的圈圈就是脫離的地方。

大大~我打算照著藍線割,應該不會太多八~

网友C:
差不多這樣...
祝您完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這樣...
祝您完修啦~

哈哈~大大!初步結果還是沒有效~明天再來是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大!初步結果還是沒有效~明天再來是試看!~

這下事情大條了....

有時候維修時盡量小心點..不要上電時碰東碰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下事情大條了....

有時候維修時盡量小心點..不要上電時碰東碰西的...

大大~真的好像是t-con板壞了~有什麼維修t-con板的方法嗎??

楼主:
各位大大!~我在檢查線路的時候發現原來有元件不見了!~我想請問一下這塊T-CON板上紅色C18是多少電容值ㄋ??希望可以完修~~

楼主:
有沒有大大知道可以幫助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在檢查線路的時候發現原來有元件不見了!~我想請問一下這塊T-CON板上紅色C18是多少電容值ㄋ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30748197
用0.1uF / 50V陶瓷電容補上即可讓高頻信號通過。
比起貼片電容耐壓更高,也比較好焊。價錢更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大大知道可以幫助我~~??

我可能有圖  但是根本不知道你的面板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30748197
用0.1uF / 50V陶瓷電容補上即可讓高頻信號通過。

大大~所以他的電容植是0.1uf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瞭解!~不過說真的上傳圖片要限制在800X600 256k的檔案在真是有些不方便啊~~ ...

用ACDSEE修改功能很方便,調整比例就可以了,還能檢視調整後的膽案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能有圖  但是根本不知道你的面板型號...

大大你好!~我上傳我的板子找片給你看看!~看有沒有~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ACDSEE修改功能很方便,調整比例就可以了,還能檢視調整後的膽案大小!!

哈哈~板大!謝謝你提供方法~不過我是用Mac的電腦~所以要另尋辦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板大!謝謝你提供方法~不過我是用Mac的電腦~所以要另尋辦法了~ ...

MAC我就沒轍了,我沒用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所以他的電容植是0.1uf囉!~

不一定是0.1uF,但接上 0.1uF,一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0.1uF,但接上 0.1uF,一定有效。

slimboy大!~~真是太感謝您!!!~感謝各位大大!~我終於完修拉!!!~他終於恢復正常了!!~我終於可以發完修文了!!~明天在附上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真是太感謝您!!!~感謝各位大大!~我終於完修拉!!!~他終於恢復正常了!!~我終 ...

無極性的電容其作用多為導通交流電,隔離直流電。且對於交流電頻率愈高,阻抗會愈低。
當其用於濾波時,是會一端接於GND,一端接於電源側,將電源中高頻導入GND,此時電容取下僅是電源中之高頻雜訊提昇,但驅動各主動元件的電能並未喪失,因此電路大多仍會作動。但若此電容兩端皆沒導入GND,此電容為阻絕直流,傳遞交流信號用,若缺失則於信號傳遞中斷。因此結論為
1. 貼片電容若有一端接至GND,則此電容可不裝
2. 貼片電容兩端皆未接至GND,則此電容必定負擔高頻信號傳遞,一定要裝
3. 此貼片電容若負責信號傳遞,信號電壓多於5V以下,容值多為 0.1uF以內即可作用
4. 此貼片電容若負責電源中雜訊接地,則會因電源電壓會有不同,而貼片電容耐壓多於16V以下,因此於12v以上電源迴路中若選用電容耐壓不足,日後必被擊穿產生大家常見之電源對GND短路。
5. 針對原已遭擊穿電容之替換務必選用耐壓值50V之陶瓷電容替代,日後才能長久。此電容值多選用 0.1uF即可(參考大多數電路圖中電源濾波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極性的電容其作用多為導通交流電,隔離直流電。且對於交流電頻率愈高,阻抗會愈低。
當其用於濾波時, ...

感謝大大的詳細回答!!~你所說的又讓我上了一課!!~(筆記......)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