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算實例的VIEWSONIC VA1912W2維修

楼主(2011-11-16):
這是同事的,自述無顯示交小弟維修
上電後症狀為無顯示,電源燈以1SEC的頻率閃動

因為這台前輩都很熟悉,直接拆了拍照
AD板3顆穩壓IC的電壓

紅框內電容彭龜,綠框P605 3,7腳雙向導通

P+I板背面0歐母電阻未斷路

更換P+I板上述零件後症狀依然,P+I板輸出電壓正常(4.87V,12.4V)

研判AD板掛了,P+I板的PWM IC應該也為國捐驅了
建議業主去台中四川一街某LCD專修店直接換AD板跟P+I板

樓主最後換這2塊花了400大洋

网友A:
500圓有找

真的快速維修

楼主:
由過去的經驗及使用手冊,VA1912燈號閃動應該不是AD板掛了就是供電不足,由於AD板上的穩壓IC並無明顯電壓不足,推測MCU資料應該下課了

這台業主搬回來後(小弟拆到只剩前殼跟面板AD板才交業主送修),小弟有換上原來的P+I板(電容跟P605已更換),一樣無畫面跟背光而且燈號閃動(頻率約2SEC),業主自述店家更換新P+I板後一樣無畫面,所以才連AD板一併更換,舊AD板店家回收,小弟推測原P+I板應該PWM IC有內部短路,除背光失效外並拉低AD板供電電流

小弟無熱風槍及燒錄器,再加上都是修人情的,所以需動到前2樣工具的都直接建議外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圓有找

真的快速維修

因為現在很多店家在修LCD,而且削價削很兇,所以難修的都建議外修(算一算換整塊的比自己買零件還便宜)

网友B(2012-01-09):
1...換掉電容.....
2.先補汗.
3或許好了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B:
1...換掉電容.....
2.先補汗.
3或許好了

謝謝豪大
以後我先做這個動作
說不定真的可以修好有問題的東西

网友:
這也是一個經驗,畢竟你非營業,可以少花錢修好才是“夠義氣"
非軟的還是給靠這手藝的人一個機會。

网友:
個人都以先換掉電容  已完修過親朋好友 6台  感謝各大大經驗傳授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