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 控溫錫爐不加熱

楼主(2011-11-16):
之前朋友公司 汰換 給我的  今天要用 突然 不加熱 哇咧~.......
如果想 IC 如果壞 就改成PID 溫控 ...
結果 測試結果...繼電器 接觸不良...
之後用 DC 24V 一值 催他...就比較好接觸囉

但是還是要換掉  這東西好買嗎?
DC24V   AC 250 12A

PCB 板上 好像有預留孔位  找不到合適的 應該可以找其他的代用吧

网友:
http://shop.cpu.com.tw/cPath/967

這裡買的到!
如果不嫌麻煩用改的也可以。

网友:
這台和以下連結的那台鍚爐很像 ^_^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870

楼主:
老大 我先 去高雄 台南電子材料找找..繼電器 RT114024 好像都不便宜..
畢竟 這台以前我朋友 也超很久囉...也該換掉繼電器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我先 去高雄 台南電子材料找找..繼電器 RT114024 好像都不便宜..
畢竟 這台以前我朋友 也超很久囉... ...

如果你可以改線路,用在這個場合用SSR會比用繼電器好。

楼主:
直接拉 續電器的24V 輸出來 控制 SSR . SSR 的 交流端 在接錫爐..
有想過~~~...

楼主:
這種100K 1/4 ~這種SSR 要如何啟動 回收場撿到的
我只會使用有標是 DC 3V-24V 啟動的 之前還有檢到 AC-AC的  通常看到的 好像都是 DC-A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100K 1/4 ~這種SSR 要如何啟動 回收場撿到的
我只會使用有標是 DC 3V-24V 啟動的 之前還有檢到 AC-AC的 ...

這是移相調壓器,不是繼電器。可用於電壓調節的場合。注意其100K可變電阻是針對220V電壓系統下,若用於110v要改成50K可變電阻,則會比較適合。
若能找到台燈管還好的報廢黑晶爐,就可用這來控制溫度。

楼主:
今天去台南 看了 下 有3種可以用的 ~2個牌子好像是大陸的  63元 10A 但是 hsin da 只有10A
1個是omron 83元   16A

最後去高雄買一個進口的 ~繼電器 先用..
舊的拆開 氧化很嚴重

新的是透明的殼..........這東西   接觸時   會有火花 有辦法 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台南 看了 下 有3種可以用的 ~2個牌子好像是大陸的  63元 10A 但是 hsin da 只有10A
1個是omron 83元 ...

建議自用的話除了用好一點的繼電器外,
可以一併更新接線的端子排,在把每個連接線的線頭壓上Y形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