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ON 2個零件請教

楼主(2011-11-16):
此零件是用在大同32吋的
T-CON版號320WA01C
紅框的2個零件找不到資料
不知道有哪位先進能告知嗎

网友A:
17-15  相容於 1117-15
117-A  相容於 1117-ADJ

楼主:
正想詢問和APL1117是否規格一樣
感謝chao0314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15  相容於 1117-15
117-A  相容於 1117-ADJ

這資料不錯 收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
17一15應該是弟一腳接地,中央腳⒈5V的穩壓IC,另一個1117A........ADJ不知是什麼意思,請先進解說解說謝謝。

网友:
ADJ是指輸出可調,原本接地的腳改接電阻,對地/對輸出的兩電阻比值會影響輸出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