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ASUS P5LD2-X/1333 上電就觸發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1-11-16):
感謝凱文大 提供..
因為沒有 IO 換 所以 ........
最近有廢板...就換囉

插上 ATX 就觸發...
很多都是 IO 問體..
爆電容也都換過...

网友A:
可愛大~~你這塊SI/O是哪個廠牌型號的?

你有量測I/O相關開機訊號的腳位?還是直接就換掉了?

我手上有片P5LD2除了開機功能失效連RESET都出問題,
才剛修好RESET就發生"USB過電流",15秒後除錯卡的復
位燈自動亮起(我猜正常應該是自動關機)........

這片的PCB佈局似乎跟P5LD2不同..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你這塊SI/O是哪個廠牌型號的?

你有量測I/O相關開機訊號的腳位?還是直接就換掉了?

W83627-DHG-A    有先 測量過 南僑 32K 電容..還有 所有電壓
之後沒有同樣的IO 等料 無聊 懷疑南僑 換了南僑也是 插上就 上電觸發
之後等到 IO 換了 插上就不會 上電 就順利 開機囉.

网友:
手中有兩張版子,也是上電就觸發....
都是套裝品牌電腦拆出來的.....HP和ACER,兩張都是微星代工的,不過這也是痛苦的開始.....
能量能換的都試過了....只剩南北橋和I/O.....
看樣子應該和大大一樣,I/O換掉就好了....
可是沒有相容廢板.....囧rz....

网友:
請問 這種東西買的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83627-DHG-A    有先 測量過 南僑 32K 電容..還有 所有電壓
之後沒有同樣的IO 等料 無聊 懷疑南僑 換了 ...

我那顆是EHG-A

那工程真浩大,連SB都BGA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