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不定时白屏维修

楼主(2011-11-17):
故障现象:不定时白屏
分析:白屏的维修方向 1 驱动板 2 屏线 3 屏本身问题
维修:直接测试屏保险,没发现烧断。直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并测试半小时没发现白屏现象。判断屏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是用他的板点,不一会白屏,白屏时测试了一下屏供电。3V左右。偏低。此机是山寨版三星,驱动板跟2025L很像,屏供电为5V,现在为3V左右明显不正常,查了一下输入12AV正常,5V输出为3V左右,一般通用驱动板12V转5V都是通过开关电源方式转换出来的,一般有输入输出两个电容,一个继流二极管,还有一个集成块用来将12V转成5V。找了块一样的型号的换上去电压4V,还是偏低。查了FB相关电路也没什么问题。本来想直接换个2025L板上去把故障板留下来日后研究。但换了板按键要改挺麻烦。所以找了个12V转5V的小电源板(网上很多)把5V输出端电感断开,接上小电源板的5V。通电正常,烤机一个上午没问题。。。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