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洗衣機的錯誤碼

楼主(2011-11-17):
對這個問題,滿有興趣的!

現在的洗衣機,在發生錯誤時,都會顯示相關的錯誤碼,想請教:

1. 這些錯誤碼各廠商是否相同?或是類似?有無標準?
2. 錯誤碼要如何查實際的問題呢?廠商網站是否有相關的資料可查?

THKS。。

网友:
個人心得:
1.故障碼約分為兩種:
A.標示在洗衣機上面,消費者可以自行處理.
B.使用手冊查不到的故障碼表示,這只有原廠有對應資料,除非內部流出不然一般無法得知!
2.一般洗衣機故障碼只當參考,況且零件不多較好判斷問題點!
3.變頻或滾筒洗衣機有故障碼較好維修處理,準確度較高!
4.故障碼各廠牌都不一樣,除非是不同廠牌跟同一廠牌OEM才有可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