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可否自製顯卡8P 供電接口

楼主(2011-11-17):
如題,小的接到一塊4870X2的顯卡,但我的電源沒有8P的接口,只有6P的接口,能否自製一條?謝謝!

网友:
pcie-8pin可以用6p+2P改多出的2孔都是地(跟eps-8Pin這是cpu用的不一樣)

网友:
接頭買的到的話,如果你有夾線工具,那自然沒問題呀!或者可以用焊接的代替夾線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過4P+4P去改....

网友A:
好像有現成的轉接線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現成的轉接線賣吧???

花錢買就沒意思了,我倒是找到辦法改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的顯卡太吃電,電源在大負載就保護了,想搞成雙電源,用這個給顯卡單獨供電
接口還沒搞明白,等找到成功再報告大家,或者有沒有哪位大大有現成的資料小弟就省事了,先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錢買就沒意思了,我倒是找到辦法改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的顯卡太吃電,電源在大負載就保護了,想搞成雙電 ...

這就是DIY的樂趣, 呵呵~~

你及的那那個電源.... 好像之前有大大及圖問過接口定義?

若是普通的ATX砲源聯動, 我自己的作法都是用12V的繼電器去控制第二台ATX電源的綠黑線短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