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大大知道VIEWSONIC 37吋液晶電視進入工廠模式方法嗎?

楼主(2011-11-17):
其辯識率應是1366*768  現在變成1280*768

网友:
試試在TV模式下按100 9 9 1
我遇過VIEWSONIC 40' 像是東元貼牌.

网友:
優派 (viewsonic) 電視

在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的同時按下電源鍵打開顯示器,此

時指示燈為黃色。接著按下「1」打開菜單。其中右下角出現

「F」 字符,將反白移到上面去並按「2」即可打開。

楼主:
向2#回報測試結果:此電視遙控器只能輸入兩位數,按ch+到100 再按 9 9 1 最後是 ch001。
向3#回報測試結果:遙控器按 2 & power 結果沒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2#回報測試結果:此電視遙控器只能輸入兩位數,按ch+到100 再按 9 9 1 最後是 ch001。
向3#回報測試結果 ...

我是按    1--0--0--9--9--1

祝  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    1--0--0--9--9--1

祝  好運

好運總是與我絕緣,結果還是是 ch001。

楼主:
RE: 有大大知道VIEWSONIC 37吋液晶電視進入工廠模式方法嗎?完修!

引用 楼主:
好運總是與我絕緣,結果還是是 ch001。

此電視遙控器只能輸入兩位數,找個萬用遙控器能輸入三位數的,按100 再按 9 9 1 就可以了。
Factory 選項 Reset 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