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救 ]請問冷煤高低壓錶管連接室外機冷媒管的正確步驟為?

楼主(2011-11-17):
請問一下我要用冷煤表測冷氣室外機冷煤目前的壓力..但低壓管在冷氣室外機尚未啟動之前接上室外機低壓管街頭的時候..發生了還沒鎖好接頭而冷媒就從接頭處不斷一直噴出來...請問這樣的狀況是正常的嗎? 要怎麼樣的步驟或做法才可以防止在接頭接上的時候冷煤不會一直噴出來呢? 0.0..謝謝
而正確用冷煤表檢測到冷氣冷媒量的詳細檢測連接步驟又該如何...麻煩大大指教了..謝謝 ~!!

网友A:
速度要快,但是多少都還會有噴出一些,小的在接冷媒錶時會習慣準備一條乾的抹布~

网友:
請在壓縮機啟動之後再接壓力表
未啟動時壓力比啟動之後還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快,但是多少都還會有噴出一些,小的在接冷媒錶時會習慣準備一條乾的抹布~ ...

請問是否冷氣啟動後再接壓力錶的話..接頭就不會有冷煤噴出來呢?
因為我看網路上充冷煤操作的影片上..
好像片上在轉上接頭的時候都沒有看到任何一點的冷媒噴出..
都是乾乾的就轉上好了...
還是我的操作有錯呢? 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冷氣啟動後再接壓力錶的話..接頭就不會有冷煤噴出來呢?
因為我看網路上充冷煤操作的影片上..
好 ...

室外機起動後低壓管壓力較低鎖上低壓管時噴出的冷媒會較少~
網路影片!!!!!沒有冷媒噴出這也有可能,小的也曾遇過,只是機會很少很少!
您可以將低壓管先套在工作閥上面對準螺牙不鎖緊,然後感覺在快接觸活塞時快速鎖上試試~
試久了您就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网友:
熟能生巧,多試幾次,束度就會變快了

网友:
套一句 Wish大分享的一句名言:簡單的事情重複做,你就是專家

网友:
低壓端要壓縮機`動在接壓力會比較低 拆接會洩漏比較少

网友:
說真的  有時後功夫再好  也是會沾滿冷凍油
材料行有在賣這一類的接頭  (快速接頭) 或 閥門之類
可以買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機起動後低壓管壓力較低鎖上低壓管時噴出的冷媒會較少~
網路影片!!!!!沒有冷媒噴出這也有可能,小的也 ...

今天我將冷煤錶低壓管接上冷氣室外機低壓管接頭準備拆機做冷媒的回收,...
首先我將冷氣電源正常開啟讓冷氣正常運作約五分鐘以後...
接上低壓表一看...
運作時低壓管壓力大約在50psi上下..感覺冷媒壓力有些不足..
接著我就按照正常回收步驟..先用六角起子鎖緊高壓管閥門..
這時候看到冷煤低壓表上的壓力快速的就往下掉...
就這樣我估摸著不到十秒的時間..
壓力值就從50 psi 掉到了- 20 ~ - 30 psi 間並持續的變低..
幾乎和網上找到的一般說法約要等個兩三分鐘有很大的不同..
況且我的冷媒管路也比一般正常的五米長度要快多了一倍長度..
這樣狀況不到十秒的時間..壓力值就從50psi掉到了- 20~ - 30psi
是正常嗎?
之後我便立刻的將室外機低壓閥門鎖緊..然後再立即的關閉電源
這時我持續了10幾分鐘看低壓管壓力錶上的壓力皆暫空在 - 25 psi 上下
這樣的話..鎖上室外機低壓閥門後..
是否可以確定冷媒是已經完全回收到室外機裡了?
另外..
我查網上資料看到一般的說法..
是說低壓管上的壓力回收到約莫10psi以內即可..
為何不收到 0 psi ..這樣不是比較乾淨嗎 ?
又如果像我這樣..
回收到低壓壓力錶已顯示到 0 psi以下 ..甚至到了 - 20 psi 的狀況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 ?
或這樣的狀況對冷媒回收有沒有比較好或乾淨些呢?

网友:
是說低壓管上的壓力回收到約莫10psi以內即可..
為何不收到 0 psi ..這樣不是比較乾淨嗎 ? 恕刪...
-----------------------------------------------------------

高低壓閥門的橡皮,戶外高低溫久了容易失效!

若有失效時,

低壓閥門鎖緊過程中會漏氣!

10psi算是正壓!

正壓時,只會漏些許冷煤.

0 psi以下算是負壓!

若負壓時,室外空氣會回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將冷煤錶低壓管接上冷氣室外機低壓管接頭準備拆機做冷媒的回收,...
首先我將冷氣電源正常開啟讓冷 ...

====你這問題好像出現過?======

如果你能理解冷煤流動的方向的話
將細管閥門全鎖緊後,冷煤壓力會迅速往下掉是正常的
因為壓縮機不斷的吸取冷媒,而管路卻已被截斷
冷煤最後會集中在壓縮機之後
而粗管閥門就是在壓縮機前的吸取端

要穩當的控制冷煤回收的速度
你可以先關小粗管閥門
再全關閉細管閥門
你會發現回收速度慢多了,也可以控制回收到哪個壓力為止

收到-20PSI 表示收的很乾淨
但也有吸取到空氣的風險(你的系統有洩漏,或你壓力管沒接好)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 皮管接頭/室外機氣管接頭的構造.
就會知道要如何動作會漏的比較少.
主要是頂針的作用

如果你的職業是在這一方面的,
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冷氣的構造和原理.
不難, 但對這一行來說很重要!!

一般在技術檢定考中,
回收冷媒到負壓, 就會請你下次再來!

网友(2011-12-24):
如果真的要像考試一樣吹毛求疵,去材料行買拆工作頭的工具回來依序接管那就較無洩漏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