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筆記本不斷重啟

楼主(2011-11-17):
裝vista 開機就出現相中的畫面  然後不斷重啟   用安全模式沒有重啟  為何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再重灌一次看看

网友:
是正版光碟嗎??
換別的光碟片試看看~~

网友:
這種有內建復原軟體嗎?

网友:
應該是系統寫入重新開機的指令卻未刪除
導致一直重新開機
安全模式進入使用管理啟動程式的工具
或是msconfig指令呼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