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有寵物的傑作------[續篇]

楼主(2011-11-17):
去年發表的這篇,關於寵物造成電腦發燒的症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5%AF%B5%E7%89%A9

現在又回修了,相同症狀!

電源供應器已爆電容了,順便換掉又可以撐一陣子了!

网友A:
Wooden,為了省麻煩,不妨考慮請這位客戶在 “電腦” 及 “竉物“ 之間只能擇一 ^_^
這位客戶應該是養 “狗” 或是 “貓“ ,那些好像是它們脫毛或換毛時的傑作!

网友:
要把內部給客戶看,讓對方明白不是你沒修好,而是他有外在因素導致
故障機率增加,如果他能瞭解那就好。不然怪你沒把他電腦修好...

网友:
之前拆過 整台理頭風扇都是貓毛~~~~..聽說還養3隻貓在家裡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為了省麻煩,不妨考慮請這位客戶在 “電腦” 及 “竉物“ 之間只能擇一 ^_^
這位客戶應該是養 “狗 ...

電腦和寵物兩者都不可缺啦!
我的老長官已是近八十的老人家,還能用電腦算是不簡單的人物也!
再說寵物狗就像家裏的小孩一樣,在生活中已是不可缺的一員了。

所以還是處理電腦比較不成問題的。

回 #a471 大
這個有說明過了,電腦修好陪老人家聊一下,維修費都主動加價給,我都收到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和寵物兩者都不可缺啦!
我的老長官已是近八十的老人家,還能用電腦算是不簡單的人物也!
再說寵物狗 ...

幫他把電腦吸風口裝防塵網,讓老人家有空就拆下清理,不然久了又
壞掉..

网友:
我家也養貓啊....
不過我至少每半年固定會清一次主機內部+風扇軸心上油.....
中間不定時清理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下次再故障就會換新的啦!

有些事讓別人服務比較好哦!有些事老人家會做不來的(手腳不聽使喚)

网友B:
電腦進氣口我都裝上過濾棉,
一陣子拆開來看比沒裝過濾棉的乾淨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腦進氣口我都裝上過濾棉,
一陣子拆開來看比沒裝過濾棉的乾淨很多.

安裝過濾棉要注意過濾棉的孔目大小.....
因為會影響進風的量....
風流量太小,可是會造成散熱不良的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裝過濾棉要注意過濾棉的孔目大小.....
因為會影響進風的量....
風流量太小,可是會造成散熱不良的喔.... ...

有種 PWM 風扇有連動端子,
把 CPU 風扇與此系統風扇連動後,
會根據溫度高低自動調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種 PWM 風扇有連動端子,
把 CPU 風扇與此系統風扇連動後,
會根據溫度高低自動調節. ...

有種風扇裡面有顆溫度感應器...
這種風扇我有.....很多顆.....
我的伺服器裡裝的都是.....
不過有加上過濾綿的話,風扇常常會以全速在運轉....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對流的風量不足以將機殼內的溫度帶出去....

网友:
真的超髒,散熱系統真的顧

网友:
我之前有看過之前某大的文章,可以在入風口貼上抽油煙機用的(實在忘了,抱歉),可以防這種寵物的毛

网友(2012-01-29):
養貓養狗...
這毛完全塞住,難怪散熱不良常送修
其實可以建議他把主機放在桌上
或是把寵物毛剃掉

這真是夢寐以求的動物機...

网友:
我還碰過新主機到客戶公司結果....不到半年...當機頻傳拆開一看,裡面充滿滿滿的狗香味,當然狗毛也堵住散熱器導致CPU溫度過高,請客人不要讓狗到櫃檯前睡覺,但似乎很難!!!前次過去維修又發現狗就睡在機器前....真是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