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akko FX-950恒溫烙鐵的零件(已解決)

楼主(2011-11-17):
請問各位大俠這是什麼零件?可用什麼型號代換。
這臺恒溫烙鐵是230-240V輸出是24V 70Watt。

网友:
突波吸收器,你看它是並聯在 24VAC 之間。

你這台是故障了嗎?原因是?

楼主:
這台是我哥用的恒温烙铁,故障是燒保險絲我把這個零件拆下測量發現雙向完全導通。
拆了以後就可以開機了,假如不裝上可以持續使用嗎?
請問C大這個零件可用什麼型號代換。

网友A:
這個是用來突波吸收之用的,有沒接沒很大關係!很多大陸的類似產品都省略這個零件!

你真的想買的話,同樣型狀的可能不好買,可參考以下的規格:
http://www.cpu.com.tw/kh/emi/tnr/tnr1.html

也有人用 0.33 uF 左右的麥拉電容來替代。

楼主:
謝謝C大回覆,假如要買的話崩潰電壓要多少才適合呢?

网友:
我沒實際碰過這種情況,不敢亂建議 >_<

以下有篇連結,內有一些不錯的連結,你可參考一下,或是 PIGOO 上有這方面經驗的人分享一下: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p;t=2163&hilit=

楼主:
感謝C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大回覆,假如要買的話崩潰電壓要多少才適合呢?

你在站上搜尋TVS就有了,我花很多時間整理這些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能有空看舊文,希望大家都能多利用。

楼主:
謝謝d大,我參考了好像是SM15T24CA比較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d大,我參考了好像是SM15T24CA比較適合。

請參考 datasheet page 2 有一列marking 有 BFX  與零件marking BFX相同
若選SM15T24CA  則Vbr min=22.8V   會不會一上件22.4V有機會就打穿 margin太小
再則量測VAC=24V 是輸入在110V電壓 or 220V電壓上 ,
若是插在220V上 VAC不會變高2倍嗎??

若選100V又好像太高 起不了保護作用

又找到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S/M/C/J/SMCJ48CA.shtml
BFX  Vbr 48V
選 diode公司 上marking相近

http://www.digchip.com/datasheets/parts/datasheet/352/1_5SMCJ48CA.php
應該也可以代用

參考看看

楼主:
SM15T24CA Vbr min=22.8 nom=24 max=25.2應該是最高擊穿電壓是25.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M15T24CA Vbr min=22.8 nom=24 max=25.2應該是最高擊穿電壓是25.2吧。

我的認知是:這個規格似乎是說
大量生產一批料件出來 每個特性不相同
SM15T24CA  Vbr 有的22.8V 就擊穿  有的25.2V才擊穿   取一定量(100顆 or更多)測試
平均落在24V  所以標示24
TVS通常是防突波用 設計上會多留一些margin 若選擇太相近電壓 會常有返修的機會

楼主:
原來如此,不過我看過的文章裏說TVS的應用是擊穿電壓不要超過使用時的最大電壓。
我這台烙鐵輸入AC230-240>AC22.5然後輸出是DC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不過我看過的文章裏說TVS的應用是擊穿電壓不要超過使用時的最大電壓。
我這台烙鐵輸入AC230-240> ...

OK 這樣我了解了.....以前打ESD都盡量選擇高一點耐壓的 看來跟這個case有點搞混了
謝謝你的耐心回答

楼主:
大家多點討論與交流吧!

楼主(2011-12-26):
這個TVS不裝使用上也沒問題,謝謝各位大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用來突波吸收之用的,有沒接沒很大關係!。。。。。。。。。。
也有人用 0.33 uF 左右的麥拉電容來替代

我這里  有個【從果菜機  拆解下來的  聚丙烯膜的電容】  【0.33uF】~
接在【果菜機 開關上面】的【突波吸收電容】
《--》因為110V開關【on-off切換之間】常會有 【電火花】發生。。
所以【這顆電容】也有【業餘維修人士】【稱作 防[電火花]電容】!!

ps:
如果可以的話【說不定】~可以 用這顆【耐壓280V  】【0.33uF】~
不過可能要焊接在【那兩條   紅色AC線上】!!
可能要聽 其他專家的意見。。再做決定!! 因為咱不是專家!!
聽說一顆3~8元!! 而且比較好買^-^

ps:還有就是 這顆電容【可能 消耗0.5watt~1 watt】的功率!!所以一定要【焊接在  紅色AC線上】!!
然後使用熱塑套或PVC膠布來做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