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P5LD2_Ver.201G_USB過電流?(已排除)

楼主(2011-11-17):
這塊主機板好不容易弄好了RESET故障(RST燈恆亮),
開機後卻出在POST畫面(顯示記憶體、CPU、BIOS版權)
出現了USB過電流的訊息....

經檢查USB相關電路之後卻查無故障n_040|

VCC無短路、D+、D-對地阻值無異常無短路,
中間當保險用的8P4R-0歐電阻正常,USB插座
無針腳短路、故障...

剩下靜電保護的部分我尚未確認....

不知有哪位師父碰過這種USB過電流的情況煩請指教..

网友A:
出現usb過電流15秒reboot不一定是短路,主要偵測點在usb +5V電壓,如果過低就會這樣,開機後量各處的usb 5v
如果有內建無線網卡的注意無線網卡那裡也一組

网友B:
a471大,USB power跳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71大,USB power跳帽?

跳線帽檢查過.....正常,+5、+5SBV都OK...目前跳現在+5V當USB_VCC

以前主機板USB介面沒有靜電保護電路,DATA+、-訊號通過一個由SMD
電桿或8P4R_0歐的排阻後就到插座、排針去....現在則有二級體組成的保
護電路,這我也查過了似乎OK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現usb過電流15秒reboot不一定是短路,主要偵測點在usb +5V電壓,如果過低就會這樣,開機後量各處的usb 5v

收到,我會檢查一下+5/+5SBV....

這二路電源我確認過,直接從ATX電源插座來...

网友B:
那可真神了!這些條件都檢查過了,依然沒有.....是有點扯。
再慢慢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真神了!這些條件都檢查過了,依然沒有.....是有點扯。
再慢慢找找了。 ...

所以阿....真怪了.........

楼主:
最新結果報告......

今天我又抽空對主機板USB2.0電路作整體的檢查...
1.USB_VCC電路....OK
各路保險正常沒燒斷或短路情形

2.USB+、-訊號....OK
對地阻值正常,線路中的ESD防靜電、8P4R_0歐排組
等元器件正常

3.USB插座無故障、排針無虛焊歪斜

到了這裡原則上可以說這張主機板USB電路應該是正常
的,哪怎會過電流呢?

於是我聽從itnken大建議,把重點放在USB_VCC上頭,
USB_VCC有兩種選擇,一路是+5V另一路是+5SBV,
於是我用BB檔位確認這兩路從ATX插座到選擇jumper
間有無異常,+5V...OK......+5SBV也OK。

然後我想了想USB_VCC要通過jumper到保險過LC濾波
,結果我發現有一路的USB_VCC電路阻值比較高,其
它的VCC不管是+5V還是+5SBV為電力來源,到末端
的針腳、插座上的阻值大約為1歐姆。這一路卻高達約
10歐,這就有可能造成壓降了....

於是我拔除電力來源選擇jumper做仔細檢測均正常,
那問題就是出在那個跳線帽了.......換一個比較新的跳
線帽裝回去再測電阻.....1歐姆!....上電測試..OK啦

小小一個跳線帽玩死我了.....

网友C:
呵呵.... 修好就成了A大.....

ASUS的板子.... USB過流問題除了電路本身外, 真的很大一部份跟那跳帽有關係.... 真不知道說是華碩的工程師設計得好, 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修好就成了A大.....

ASUS的板子.... USB過流問題除了電路本身外, 真的很大一部份跟那跳帽有關係 ...

大概是摳死當了.....跳線帽的金屬鍍金薄了,導致插拔個幾回
之後就會氧化導致阻值升高。

建議大家多保存幾個好的跳線帽,免的被它玩死不自知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摳死當了.....跳線帽的金屬鍍金薄了,導致插拔個幾回
之後就會氧化導致阻值升高。

實在不成, 在跳線的底板背面直接焊線短接吧,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結果報告......

今天我又抽空對主機板USB2.0電路作整體的檢查...

厲害...不夠細心的話,還真的很難查出這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不夠細心的話,還真的很難查出這樣的問題

通常玩死你的都是小地方...與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