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硬碟SATA訊號座的維修

楼主(2011-11-17):
今天拿到一顆硬碟,SATA訊號座被扯斷然後用SATA線直接焊7根PIN腳在上面,因為SATA線經常拉扯,所以有時候會抓不到硬碟,使用者希望能改為原來可以插拔的原狀。看了一下,由於工程浩大,所以只做半套,以下就是半套的由來。如果要恢復原來的樣子就得切除硬碟上的框框,有點難度,所以直接將新的SATA訊號座焊在舊的SATA PIN腳上面,所以只做半套,焊好之後,再用704硅橡腋固定住,測試OK,不過這樣子還是沒有卡榫的功能可用,勉強可用。

原來的樣子

拆除SATA排線後的樣子

左邊那個就是新的SATA訊號座

焊上去了

用704硅橡腋固定,尚未凝固

謝謝收看

网友:
這樣子突出來,會不會又被扯斷啊!
不能整座都換掉嗎?

网友:
這樣能撐多久???
找顆報廢舊硬碟將整個座拆下來換過去不是更一勞永逸???

网友A:
那個sata要換就要整個座都換掉...
工程不算很大..不過卻要找同牌子的hdd來拆...

單獨的sata腳座就簡單多了...(如主機板上就有4個給您拆)

网友:
恩恩, 樓大跟我的換法一模一樣啊,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sata要換就要整個座都換掉...
工程不算很大..不過卻要找同牌子的hdd來拆...

主機板的sata座是90度.硬碟上是180度.不好裝吧
我搞錯了.都是180度.但腳夠長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的sata座是90度.硬碟上是180度.不好裝吧
我搞錯了.都是180度.但腳夠長嗎?

樓主那個看起來就像是主機板的sata接頭....
sata接頭說真的稍微暴力點就毀了...
尤其是現在哈滴貴三三的時代...
可要小心的插拔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那個看起來就像是主機板的sata接頭....
sata接頭說真的稍微暴力點就毀了...
尤其是現在哈滴貴三三的 ...

真的是貴三三.我買不到半年的硬碟掛了送修已二個禮拜了.還沒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貴三三.我買不到半年的硬碟掛了送修已二個禮拜了.還沒修好

現在哈滴要交OEM廠商都沒了...
end user請慢慢等吧...

有庫存的冷門貨(像是2.5"的)就應該比較快一點...
聽說WD有人等2個月了...

我等工廠復工完一陣子再送修...
這樣品管會比較好一點..

楼主:
那個SATA座在台灣沒找到,我是從對岸買來的,後來又找到整組的,有訊號+電源,不過還沒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28175745&_u=nltrri3814c

网友(2012-01-23):
就鋸一下吧

之前我幫補習班修~也是去外面買新的....延長角座(公母那種)
把我要的那一段解焊
再把硬碟上那一小段用....鋼鋸鋸掉~~
換上新的(又可以對夾卡住)

所以客戶就很爽的付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