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313 IO 波形問題

楼主(2011-11-18):
請問是 MCU IO 都會這樣嗎

8BIT 輸出 R2R 產生 SINE 波形, 77KHZ 到 150KHZ, 還好, 但是SAW / SQUARE 就失真, 1KHZ SQUARE 的上升時間 7.5us, 是不是 MCU IO 的寄生電容影響呢?

從左上到右下, 分別是 單一 IO 的波形, R2R 輸出 SINE, MCU+74HC244, R2R 輸出 SINE(重複)

從左上到右下, 分別是 SINE, TRIANGLE, SAW, SQUARE

网友:
參考一下這個.
http://ikalogic.com/tut_adc.php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請問目前 77.5Khz 有否發射訊號
若有 : 是 電碼 或 其它訊號
假使有發射訊號
其涵蓋範圍 有哪些區域?
.
真羨慕你有那麼好的量測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請問目前 77.5Khz 有否發射訊號
若有 : 是 電碼 或 其它訊號

bx老大,你好。這個還在實驗,俺對無線電接收是門外看
花博完畢,土石流預報系統應該還在運轉,如果有人有中華電信的報時裝置,應該可以確認
原來試驗發射範圍半徑25公里台北縣市桃園都涵蓋,現在發射功率應該涵蓋到南部了

网友A:
小弟手上的接收機 其接收範圍 100Khz~2Ghz 左右
在 100~500Khz 之中
可收到一些 固定的 CW 發送碼
但 您稱的 77.5Khz 卻不在我的接收範圍裡
若以 超外差式的接收電路為設計理念

可製作一個約 700Khz 的震盪器

一般的 AM 接收機
相差頻後
即可接收 77.5Khz 的信號
這是接收電路的大約方向
淺見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手上的接收機 其接收範圍 100Khz~2Ghz 左右
在 100~500Khz 之中
可收到一些 固定的 CW 發送碼

BX老大.

俺做了 LOOP antenna, 但可能是NOISE FLOOR 太高, 不確定到底有沒有訊號.

俺在找磁棒天線, 或改 AM 收音機, 應該是你說的差頻, F +/- Lo, 過濾 100HKZ 以上.

放大機的話, 請問你看這兩個可行嗎?

http://www.qsl.net/dl4yhf/dcf77_osc/index.html

http://www.vaxman.de/projects/dcf_antenna/dcf_antenna.html

网友:
放大機的話, 請問你看這兩個可行嗎?

http://www.qsl.net/dl4yhf/dcf77_osc/index.html

http://www.vaxman.de/projects/dcf_antenna/dcf_antenna.html
頻率 與 線圈 有相對關係
因為 頻率只有 77.5K 使用材料較無限制

网友B:
R-2R 的 R 太高,
麵包版寄生電容也比 PCB 高,
盡可能降低 R,
再用 PCB 焊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R 的 R 太高,
麵包版寄生電容也比 PCB 高,
盡可能降低 R,

提議不錯,,,俺有空再來實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