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21 OSD不乖 (已完修)

楼主(2011-11-18):
請問螢幕OSD選單自動出現或亂跳,一下子是跑出音效調整,一下子變成螢幕關機、螢幕關機,用但手按OSD按鈕又可以控制。
拆機後將按鈕板子的排線拔除後,上述的情況仍存在,這樣是否可以排除不是按鈕故障?
若不是按鈕故障,則有可能是哪裡故障?感謝先!
PS:螢幕是 acer AL1921,且板子電容並無任何凸起或流湯

補充一點:天氣乾燥時,就恢復正常,但下雨天或比較潮濕時,就會出現上述情況!

補圖:

~~~~~~~~~~~~~~~~~~~~~~~~~~~~~~~~
完修資訊:
最終經高手前輩完修,確認是按鈕阻抗過高造成異常,與按鈕排線拔掉與否的情況無關!

网友A:
兄台該改善一下您的提問水平。怎連個照片和量測數據都沒?

网友:
方法1. 聽說現在流行上面放包綠色的乖乖...

方法2. 各焊點補焊看看

方法3. 請各位高手出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該改善一下您的提問水平。怎連個照片和量測數據都沒?

抱歉抱歉!
照片檔案沒在身邊,回家後補上!
量測數據...這個我是第一次嘗試自己修修看,且無電子背景,所以什麼數據不是很懂,請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xx看看

不好意思,看不懂大大的意思,還望明示..

网友C:
看這樣的情形~身為新手的我覺得應該是按鈕有問題~你可以用三用電表量看看按鈕是不是有短路~有圖好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這樣的情形~身為新手的我覺得應該是按鈕有問題~你可以用三用電表量看看按鈕是不是有短路~有圖好辦事~ ...

板大己經有說他有將按鍵的排線移除了...
所以應該不會是按鍵的問題....
除非他拔錯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大己經有說他有將按鍵的排線移除了...
所以應該不會是按鍵的問題....
除非他拔錯線~~ ...

對誒!~沒有看清楚!~哈哈!!那這樣就補圖八!~

网友:
也可能因為機板、零件有雜質或水汽造成--給它洗個澎澎再將它烘乾(烘久一點),或許會變得乖乖、、、

网友E:
個人建議按鍵板 洗版  所有按鍵換掉  試看看

在不行換掉24CXX 記憶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建議按鍵板 洗版  所有按鍵換掉  試看看

在不行換掉24CXX 記憶IC

請問24CXX 記憶IC是照片的那一顆?謝謝!

网友E:
一個八隻腳IC 貼面式的(表面)

他第一牌會打ATMEL
第二排24CXX

要用放大鏡看

你這樣放我看不清楚 ==現在沒現成版子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個八隻腳IC 貼面式的(表面)

他第一牌會打ATMEL

剛剛用放大鏡一看....有三顆24CXXX,分別是24CW02W6 9433L 兩個(分別各位於D-SUB和DVI接頭旁),和一個 24CW16W6 B428S (這個字真的太小,用放大鏡也不是很清楚,位於照片紫色電容下方)

慘的是...我沒焊接過這麼小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放大鏡一看....有三顆24CXXX,分別是24CW02W6 9433L 兩個(分別各位於D-SUB和DVI接頭旁),和一個 24CW ...

把AD板拆下來泡在熱水+洗衣粉水中,用牙刷輕刷機板和IC腳間,再用清水洗淨洗 (水洗全程不得超過5分鐘 )。
最後用吹風機吹乾.裝回上電測試。注意插槽中水分一定要吹乾。最好IC座中那顆PLCC 44的MCU拆下來。

网友:
24CW16  這顆才是記憶IC 其他2顆是D-SUB和DVI的記憶IC

网友:
換調按鍵或許就好了....用看看

网友:
就是按鍵鈕啦     按鍵鈕換掉就好啦

网友F:
用水洗電路板?????????? 別鬧了吧!  :L:L:L
========================

要清潔松香or氧化物~~~請去電子材料行~花點小錢~~~買專用的清潔電路板的產品吧!

我個人用 " FLU " FLUXCLENE 400ml ~~我天天用至少可以用一年以上 (符合環保,對人體幾乎無傷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水洗電路板?????????? 別鬧了吧!
========================

水洗不行 ? 兄台您是很懂嗎 ?

网友G:
沒錯~水洗可行.主機板也適用喔.甩一甩曬個太陽1小時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沒錯~水洗可行.主機板也適用喔.甩一甩曬個太陽1小時就可以了.

用溫水調洗衣粉相當好用又便宜,我們工廠也是如此大量洗,若用溶劑成本高又有毒。
水洗時間絕對不能太久,否則PCB及元件吸濕再烘乾時就非常麻煩而且風險提高。
請各位多用便宜又環保的方式來diy,一同阻礙經濟發展。
乾燥我是用吹風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溫水調洗衣粉相當好用又便宜,我們工廠也是如此大量洗,若用溶劑成本高又有毒。
水洗時間絕對不能太久 ...

+100
我也常用水洗,洗完後不趕時間拿去曬太陽節能又環保,趕時間的話就用吹風機烘乾。
其他方法也會用反正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就對了。

网友:
更換按鍵百分80可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用按鍵,  OR  AD公版 ,,,,  試試

网友H:
這個是我處理方式!
內行看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是我處理方式!
內行看的懂!

氣槍後,是不是該有台大的空壓機? 這也太不平民化了。除油靈是否為強鹼性,會傷塑料、漆類,不建議採用。再下還是偏愛洗衣粉,又香又便宜,而且是家戶必備。

楼主:
試過水洗...無效...
24C16..拆下後...找不到地方買...SMD又小又感覺自己焊不上去..決定找達人處理了...避免越弄越糟...

网友:
PCB板出廠前都會經過酸洗.再上助焊劑(裸銅面)
雙面板多層版.噴錫前也上酸洗.
手能碰的都還不強鹼.
重點是清洗時有無沖洗乾淨.:)

网友I:
引用:
請問螢幕OSD選單自動出現或亂跳,一下子是跑出音效調整,一下子變成螢幕關機、螢幕關機,用但手按OSD按鈕又可以控制。
拆機後將按鈕板子的排線拔除後,上述的情況仍存在,這樣是否可以排除不是按鈕故障?

就是這句話引導大家雞同鴨講,其實就是按鍵NG(導通阻抗變大),大家太熱心指導外加版主外行+新手,引發後續一堆故障害我花了許多時間補救,維修實例等我有空再補上,裡面有按鍵測量實際圖例,避免新手把不良當OK搞得大家團團轉。
敬請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
請問螢幕OSD選單自動出現或亂跳,一下子是跑出音效調整,一下子變成螢幕關機、螢幕關機,用但手按OSD ...

~引用~
就是這句話引導大家雞同鴨講,其實就是按鍵NG(導通阻抗變大),大家太熱心指導外加版主外行+新手,引發後續一堆故障害我花了許多時間補救,維修實例等我有空再補上,裡面有按鍵測量實際圖例,避免新手把不良當OK搞得大家團團轉。

版主竟被流彈打到 ~~~

网友J:
這裡應該是指此樓樓主,也就是發文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裡應該是指此樓樓主,也就是發文者

版主、樓主傻傻分不清楚,我也暈了~~~

版主SORRY啦!!!!

楼主:
wet大!感謝您囉!小弟下次不敢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