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owerex REX-400A14 維修紀錄

楼主(2011-11-18):
超級鳥問題的power
過保 送修過後過不久 又發生PC異常當機
雖然有免費保固維修 但送過兩次 回來皆使用不久就會出現pc異常 其中一次檢修說POWER是ok的
買新POWER解決 此顆當練習來玩

問題狀況:有時可開機 或進BIOS找不到系統硬碟 或開機進XP使用不久系統當機常常重開不能

空載power on 過一段時間會自己關機 時間長短不定 幾分鐘 or 幾小時
量測:空載
正常 power on
Vsb+5v= 4.5v
+3V   3.33V
+5V    5.02V
+12V   12.11V
-12V   11.6V
PG      5.01V
power風扇正常轉動

Vsb+5v= 4.5v
+3V     0V
+5V     0V
+12V   0V
-12V    0V
PG      5.01V -------------->應該空載有關 ,若接1K負載 =0V
power風扇不動

自動關機 or 保護機制啟動
-----------------------------------------------------
VSB的穩壓電容有膨脹  teapo 220uf 10V
更換後Vsb+5v= 5.05V  正常

以為這樣就OK了 結果還是一樣 PC異常當機
----------------------------------------------------------
我只會換電容 開始上網爬文  有大大提到晶體老化 或輸出電解電容掛了 造成 輸出功率降低
開始拆
結果 所有晶體皆正常 輸出電容容值也正常  沒招了  放在一旁

放假有空開始看保護IC板  WT7510
量測所有電晶體 電阻 電容 查不到異常

隔一段時間 再拆下 PFC&PWM IC 板 IC是FAN4800  一樣查不到異常

因為沒有示波器看波形 只好板子所有電阻量測一次 看是否有異常 結果看到有一顆電容裂開

查電路是+12V上 RC   R=16 C=??
無法得知容值 換上4700pf  --------------->為什麼換這個值 手邊只有這個 想不行再說
------------------------------------------------------------------------------------------------------
再將所有零件重新組回  電壓 power on動作皆正常  組上PC 還是狀況依舊
有一次直接上機量電壓+12V +5V 看大電流壓降狀況 結果有一怪現象
兩線組power connector +5V有不同電壓
一個5.01V 一個 2.3V~3.4V跳動

直接量兩組+5V線 搖一搖 居然有開路 及 0.9歐姆 --------->線材接觸不良確定
搖紅色線右邊線組有接觸不良---->大四pin及sata power +5, 另一組24pin的+5V正常
拆下來 好像壓接不良 端子後壓接處直接上錫 量線阻抗=0  焊回PCB

組上PC  目前測試皆正常 持續測試中...........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終於被您搞好了,原來修POWER也要注意線頭是否有鬆動!

楼主:
在此論壇爬文許久  沒看過這種的狀況  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很好的維修思路,受教了!
給你加分了!
還望能多多 PO 些文章!

THKS..

网友:
仔細檢查,大膽動手,好樣的!!

网友:
有研究精神, 給您加分了!
不過要注意通風, 拆了那麼多東西測量, 錫煙可得注意, 聽說鉛毒是排不掉的哦.

网友(2012-01-28):
嗄... 線材也會鬆脫阿
應該是長期使用下來的脫焊
但是也太嚴重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