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1125C PRINTER 維修

楼主(2011-11-18):
這是小弟單位的古董,因為可印彩色A3外加墨匣不鎖晶片,自填墨水又方便,所以目前還在撐
症狀為常常一開機墨車就幹壁,然後燈號全亮罷工,目前已經完全裝死。所以拆開維修

外觀

這台不好拆,先拆後方灰色小殼,就是綠色箭頭卡筍按下,機體底部綠圈內卡筍用小起子壓下就能向後取出
紅方框內螺絲取下,機體底部紅圈內卡筍扳開,外殼就能向上拿出

這台的機板跟電路板一起鎖在1片鐵片上,把紅圈內3枝螺絲取下可以抽出電路模組

先檢查電源板

紅框內電源插座裂錫了

電源板全面補焊後先組裝,已可正常開機列印測試頁

開機墨車就幹壁應該是墨車後方光柵不良或是感應條髒污,這台則是因為電源板不良造成墨車誤動作

网友(2012-02-09):
恭喜完修,需要的補焊的焊點真不少啊。

网友:
難得看到這麼詳細的拆解圖片
一年多前同機,就是不會拆才放棄的

网友A:
家中也有一台1125C,症狀是黃色無法印出,即使更換新的墨水匣也一樣,
應該是機器內部有問題,卻不知該如何下手,也是擺著,
連帶家中五六組墨水匣都擺到過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中也有一台1125C,症狀是黃色無法印出,即使更換新的墨水匣也一樣,
應該是機器內部有問題,卻不知該如何 ...

墨車內接點有清過嗎,再不行檢查墨車排線是否有斷裂

网友:
墨車內的金屬接點有清過,黃色一樣無法印出,
至於排線有無斷裂就沒檢查了,
日後要找時間把它拆開好好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