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ging...你遇過這種狀況嗎?

楼主(2011-11-18):
維修philips 190S6 液晶彩色顯示器
電腦關機->螢幕power off ->同時壓住auto與menu(menu按鈕=osd按鈕=ok按鈕)->按螢幕power on->全屏底色變成白色,正中央出現紅色字 Aging...  ->按menu或同時按AUTO及menu皆無反映(約15秒紅字消失全屏底色又成黑色).

不知道我那一步錯誤,仍無法進入工廠維修模式?真的是太老了(aging)老到不能進入嗎?

网友:
在關機狀態下,同時按住「AUTO」和」MENU」鍵,

再按下「POWER」鍵打開顯示器。此時按「MENU」鍵打開OSD菜單

,將發現 OSD菜單會出現新的選項,選中後進入即可。(部分型

號需要同時按住「AUTO」和「OK」鍵開機,打開OSD菜單即可進入)

以上是進入工廠設定方法

試看看

楼主:
感謝jackhiphop協助:
就只能看到下列白底紅字畫面
按鍵如下圖

网友:
不要連電腦..
按住Auto鍵後按電源鍵按住15秒

http://linfotech.co.uk/schematic ... 0s6-170s6-190s6.pdf
說明書第9頁...

試看看吧~

网友:
aging除了老化,也有熟成的意思

沒有接螢幕線到PC,會進入aging模式

接螢幕線,同樣的操作,再按OK鍵

就進入工廠模式了

网友:
在專業維修廠 Aging就是 燒機   燒機又叫 老化測試    是很重要的站別     所以你是進到 燒機模式了

楼主:
進去了...
這裡實在太棒了.
三人行必有我師,jackhiphop,wja12345,rex560810,mickmon你們都是我的老師,謝謝你們.
我先去研究手冊,看看如何調整...再跟各位報告維修結果.
aging原來就是"燒機",又多學了個單字.

楼主:
雖然可進入工廠模式,但也沒有color analyzer CA-110可用?
有將下圖6500的G值調降,移至SAVE,按ok鍵,退出OSD,重開機,畫面也是偏綠,沒有改善.
沒有液晶彩色分析儀這樣修改數值有用嗎?我又錯了那一步?

网友:
用ca-110也沒意義...  因為沒把問題點釐清

覺得綠色有問題,至少先檢查綠灰階有沒有正常阿,用軟體檢查一下很快

另外LCD的螢幕更新率用60hz就可以了

正常8bit會有256階  6bit有64階,但6bit可能帶有抖色技術,尤其是NB面板...

雖然用過ca-210 不過不知道怎樣用來校色@@

楼主:
謝謝suneku提示

想請問:
〞覺得綠色有問題,至少先檢查綠灰階有沒有正常阿,用軟體檢查一下很快〞能否推薦用那套軟體 ?
〞另外LCD的螢幕更新率用60hz就可以了〞這個在那設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uneku提示

想請問:

google一下就很多了...

螢幕檢測

螢幕更新率

楼主:
大概是前幾天被電話詐騙給嚇呆了, 竟然把google給忘了
螢幕填色檢測皆正常,調整後整體看起來還是很吃力,部份偏淡,以為亮度太高,調降至50,也沒改善,
螢幕與XP設定為一致,sRGB,1280*1024,60Hz
用PrintScreen抓下圖,發現有點模糊狀

网友:
這邊的兩個圖你看一下,你可能會錯意了

http://www.fj007.com/news/news_html/20094/200942986955_4.html

另外人家是用相機拍的   WHY?

楼主:
上次抓錯測試軟體,且還內含木馬程式,
重新上網抓彩色液晶測試軟體
http://www.used-lcd.net/peijian/ceshiruanjian.html
檢測結果還算正常(畫面中間稍微深色),主要是我的畫面背景是深墨綠色,而不是黑色!
使用中螢幕色溫設若定6500畫面就偏淡綠,若設定9300畫面就偏淡藍,真是傷腦筋.

网友:
你要不要換條"訊號線"試試

楼主:
換了信號線,仍然沒改善
剛剛將桌面底色設為黑色,結果桌面背景顏色變成深墨綠色(終於看清桌面icon底下的文字)
在主機顯示卡輸出正常訊號下,液晶螢幕線路那個方塊或什麼電壓會改變螢幕顯示出來的顏色?

螢幕背面

螢幕背面

螢幕電源

螢幕電源

螢幕電源細部之一

螢幕電源細部之一

螢幕電源細部之二

螢幕電源細部之二

螢幕顯示單元

螢幕顯示單元

楼主:
等等等...

等我這陣子忙完,再來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