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ing Power是否可用整流管整流?

楼主(2011-11-18):
Switching Power變壓器輸出的高頻,約33KHz,是否可以用整流管整流成直流?
整流管型號為12AL5(特性同6AL5/3AL5,但燈絲電壓不同)
datasheet:
Tung-Sol: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127/1/12AL5.pdf
General Electric(GE奇異):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093/6/6AL5.pdf

還有,此管內為兩個二極管單元,是否可以並連,使其耐電流增高?

网友A:
開關式電源一般是用蕭特基二極體整流,不可以用一般整流的二極體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式電源一般是用蕭特基二極體整流,不可以用一般整流的二極體代替。

是問整流真空管,真空管有整流用的管子,特性類似二極體。
所以想問可不可以用真空管整流Switching Power..
整流管一般用在60Hz成直流電的,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通高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問整流真空管,真空管有整流用的管子,特性類似二極體。
所以想問可不可以用真空管整流Switching Power ...

真空管整流器並無蕭特基二極體的特性,故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