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Open伺服器M51SLG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18):
話說cremaker版大建議我在徵求區開了一個以物易物的類別,自從開了之後我發了一篇4個鎖硬碟螺絲要以物易物,結果ujgn願意拿一台故障的AOpen伺服器M51SLG主機跟我換,在此先謝謝他,以後我們的DNS伺服器升級了。

據ujgn說這台伺服器目視有兩個故障點,一是爆電容,二是有一個風扇不轉。

我拿到這台伺服器的時候發現電容都換好了,原來ujgn他自已經換過爆掉的電容,但是一樣無法開機。
主機板我還是要拆下來,因為我看到有幾個小地方ujgn沒有處理,而且不看過主機板背面我也不放心。

ujgn沒有處理那個地方呢?請看下圖︰

上圖紅標的地方應是原來的電容爆掉之後流出的電解液,電解液也有些流到一個3Pin的風扇接頭了(藍標所指的地方),這個風扇接頭就是接ujgn說不會轉的風扇。
接著我們再看主機板的背面︰

我把電容拆下來一看︰

其實焊油都要洗乾淨才好!

我把CPU附近的電容都換新了,也把背面洗乾淨。

清除爆電容的留下的電解液,並把那個3Pin的風扇插座換新。

第5張圖的紛紅色圓圈的電容也一併換掉。

先開機試試看︰

開機了。ujgn說還有第二個問題是風扇不轉,上面已把電解液洗乾淨了,3Pin插座也換好了,可是風扇還是不轉,其實這種伺服器的風扇是很耐用的,我把風扇的插頭拉出來一看︰

知道怎麼修了吧!找一個壞掉的3Pin風扇,把它的接頭剪下來用焊錫接上,再用熱縮套管絕緣。

伺服器我還是喜歡用SCSI硬碟,剛好從Seagate換回一個68Pin的硬碟回來,就拿它接上去試裝系統︰

這台刀鋒型伺服器有附64Bit的PCI插槽︰

裝上SCSI卡︰

開始試裝CentOS

用yum可以更新,表示網路卡正常工作。

所以到底是什麼地方壞了呢?我不知道,我收到的東西很多都是把有問題的地方修好就好了,所以有時候難修是維修者自己造成的,如果維修者不把這些本身的基礎問題做好,那維修的路自然是事倍功半,入門的朋友千萬要注意喔!

最後謝謝ujgn這台設備,這台剛好可以放進我的機櫃,實在太幸運了。
我打算再來換螺絲.......!

网友:
老大,那四顆螺絲真的換到了吔,恭喜!

下次再試試用 8 顆 螺絲換換 ^_^

网友A:
那我應該嘗試看看能不能換到BMW....然後發篇A大技師的維修文?

這片應該沒壞,就是電容爆了.....怎麼固態電容也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應該嘗試看看能不能換到BMW....然後發篇A大技師的維修文?

固態電容就不會壞嗎?嘿!我不相信。
電容不像半導體是半永久性的零件,它是有使用壽命的,溫度是電容的殺手,所以熱源附近的電我都是一律換掉,相信我!換了它之後它一樣可以撐好久好久......!要撐到什麼時候?至少撐到我換到Xeon等級的.....。

不過這台還是有一點小遺憾,一是不能裝2.4G 1M 533的CPU(我剛好有一個),二是的RAM只有512M太小了。
我這裡也有512M的ECC,但是都抓不到,我看得跟tony6605借借看他那裡的ECC+REG能不能裝了。

网友:
好文小細節大發現

网友B:
一直在看文章 焊油到底要什麼清洗才好方便又不傷身呢
我都用酒精擦 好像擦不太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看文章 焊油到底要什麼清洗才好方便又不傷身呢
我都用酒精擦 好像擦不太起來 ...

去漬油也可以ㄚ

楼主:
要洗焊油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溶劑,但是溶劑除了味道不好聞外,對身體也不好,所以要在通風良好的地方洗板才是重點。

网友:
這個 “溶劑” 應該就是松香水了,我也用過,味道釁的比去漬油嗆多了,但效果真的不錯!

网友C:
恭喜Wish大完修,我們壇子的設備越來越好了,也是各位大大的心血ㄚ!

楼主:
溶劑不只是指松香水,像甲苯、香焦水等等都是,曾經有會員說過用溶劑後電路板會黏黏的,其實這是使用者的問題。
例如cremaker的夫人要cremaker去洗餐盤,cremaker只用沙拉脫洗過後就風乾,那不黏才怪對吧!做路邊攤生意的也是一樣,他在洗餐盤至少是一桶沙拉脫一桶清水,用沙拉脫洗過一次後再用清水洗過。
洗電路板也是一樣,溶劑本身並不會黏,會黏是因為它被焊油"汙染"了,所以你至少還要用乾淨的溶劑再洗一次,這樣電路板風乾後就不會黏黏的了。

其實凡事都有小技巧,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洗掉這些焊油的方法。

网友:
家裡用松香水實在會"High"過頭....
所以我都用除膠劑洗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Wish大完修,我們壇子的設備越來越好了,也是各位大大的心血ㄚ!

上次論壇的硬碟都用了一陣子後就有問題,我實在修怕了,就再一次整個仔細檢查伺服器的運作情形,我還是認為那是硬碟的問題,所以花了一萬多買了兩個SCSI 76G全新硬碟,再買兩個全新的68Pin轉80Pin的轉接板回來改,我把轉接卡上的80Pin插座用錫爐拆下,換上伺服器上的80Pin插座,再把新硬碟換上,應該有兩個月了吧!伺服器都好好的了。

這台修好後不能馬上就上線服役,要先測試一陣子後再上線,其實我對我修好的東西很有信心,除非是像硬碟這種有壽命的零組件,或是像記憶體這種可能無零件可修的情形外,修好的機器大多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舉雙手雙腳贊成!!!
修好的東西真的都還滿耐用的。

畢竟維修與電子設計不同,只要把壞掉的、不耐用的零件換掉,維修後的物品其實真的滿耐用的。常常跟新的差不多。
不過,我為了「物盡其用」,只要拆下來的電容還可以用,我就繼續使用。操到掛為止。

因為我不是維修業者,不用全部換新的以博得客戶信任。

(為了使用舊電容,我還特意買了LCR過濾。如果是使用便宜電容表的,對舊電容的再利用還是請考慮再三。我曾量過6.3V 2200uF的電容,便宜電容表量起來還有2000多uF(合格),用LCR量只剩1400多uF(超不合格)。你要相信那一台機器!!??而這種量起來是好的其實是壞的,在壞電容裡的比例約佔十分之一或稍低。用便宜電容表量起來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量起來是壞的,那就一定是壞的。所以有便宜的電容表還是比沒有電容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舉雙手雙腳贊成!!!
修好的東西真的都還滿耐用的。

D 大買的是哪台 LCR 表呢?是否有測 ESR 的功能?

THKS..

网友:
就你上次在版上問的那一家大陸牌子。

那種價格就那家而已吧!!沒什麼好問的,想買就買。耐不耐操,不知道。用起來還不錯啦!!

网友E:
老大的功夫沒話說~~32下就ko了!!這是小弟要學的地方!!!

网友F:
沒次都看到瞠目結舌.又學到好觀念了 也謝謝ujgn大的無私ㄚn_169|
PS.wish大沒有策底發揮防礙資訊業發展. 2.54風扇插頭沒拿廢主機板來利用......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的功夫沒話說~~32下就ko了!!這是小弟要學的地方!!!

阿彰你客氣了,你是職業的,我是業餘的,我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次都看到瞠目結舌.又學到好觀念了 也謝謝ujgn大的無私ㄚ
PS.wish大沒有策底發揮防礙資訊業發展.  ...

哈!3Pin的插座本來就是從癈主機板上拆下來的,只是品相很新而已。

网友G:
bios更新過還是一樣不支援嗎??
我這裡還有兩條SAMSUNG 512 DDR PC2100 CL2.0 ECC的記憶體,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突然看到好熟悉的畫面阿~centos,去年還在學校學它呢~~XDD

网友H:
說真的我不會修主機板,當天在回收場只想買個硬碟而已,誰知那個老闆的娘說:要也要買整台的,所以嚕整台買回家試試,功夫沒到家,剛好看到wish大在換東西所以就換啦,對我來說這台我用不到給wish大修,修的好就用修不好就當拆料用,最近到回收場也有好東西 dvr監視器板子洗一洗焊點補焊更換硬碟就可以用了,內部噴漆防繡又可以用一陣子

昨天還有看到 hp  SCSI硬碟但容量只有18g有7.8顆左右不知好壞wish大還要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更新過還是一樣不支援嗎??
我這裡還有兩條SAMSUNG 512 DDR PC2100 CL2.0 ECC的記憶體,不知道有沒有需 ...

我有ECC的記憶體,但是這台要ECC+REG,還是很謝謝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說真的我不會修主機板,當天在回收場只想買個硬碟而已,誰知那個老闆的娘說:要也要買整台的,所以嚕整台買回家 ...

硬碟是有使用年限的東西,低於18G應該用很久了,故障機率很高,除非很新才有可能是好的。
不還是很謝謝你啦!

网友:
這台DVR我玩過喔!~圓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