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CS精英主機板P4VXAS (V1.1)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19):
這塊主機板挺有趣的,如果按照主機板上的CPU規格去官網抓驅動程式或是BIOS,肯定會滿頭問號!
先來看看主機板
這片主機板使用的CPU是S423,也就是P4第一代的過渡產品!
可是上官網抓程式卻要..........看圖吧!
看到了吧,要以S478的CPU來搜尋才找得到這片板子喔
遇到這情形,頓時必定疑惑.......這.......能用嗎?正確嗎?尤其是BIOS......
接下來進入主題:
故障情形:
開機通電之後跑完程序(硬開機),準備進入OS作業系統(軟開機)之際,.......黑畫面+游標.......卡住了........
使用POST卡偵測,代碼卡24或是25
CPU以及記憶體,POWER電源供應器也確認過,沒問題.....
後來發現硬碟燈沒亮,換硬碟也一樣.......可見硬碟沒讀取!
最後把BIOS拆下來重燒新版本!
最後把BIOS拆下來重燒新版本!
附上W49F002U12BN BIOS晶片的DATASHEET
以及這片主板各版本BIOS程式

网友A:
粗工大的古董啊??!!

這個我也有一片在壓倉放著 (連1.4G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工大的古董啊??!!

這個我也有一片在壓倉放著 (連1.4G CPU)...

幫人家修的
已經擱置好一段時間了
這兩天才搬出來修!
這片也是1.4G的
內建音效掛點,直接插一張卡給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幫人家修的
已經擱置好一段時間了
這兩天才搬出來修!

我上次修了一片478的也是onboard聲卡無聲.... 經查是AC97 IC的供電部份掛了.... 經3.3V飛線過去就正常了 (原來用的是1117-3.3穩壓IC, 自己沒有啊)...

BTW... 粗工大凌晨4點還不睡啊?!

网友B:
現在用這樣的規格,在跑系統不會很累嗎?
如果只是拿來玩還好,真的要作業,還是買台新的比較OK吧~

网友C:
挖哩!423.....剛開始的P4跑不快,還跑輸圖拉丁,相較之下,還是會比較喜歡圖拉丁。

网友D:
這是423的機種,從圖片看是使用SDRAM,有些是使用RAM BUS的聽說效能會比較好,但是RAM BUSt的記憶體似乎都是以小容量居多,大於128M都不太常見(還是根本沒出256M)。
住大甲的朋友之前有給我一片故障的423,是使用RAM BUS,有位會員之前也給了我幾支RAM BUS的記憶體,看到這一篇應該找出來發維修實例了。

如果只拿來打打文書上上網,不要說P4 423,就算是P3等級一樣很勝任,東西壞掉就買新的,這不符合我們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了一片478的也是onboard聲卡無聲.... 經查是AC97 IC的供電部份掛了.... 經3.3V飛線過去就正常了  ...

精神可嘉@@
粗工不想浪費時間查音效了,所以直接插一片卡!
就是搞這音效卡弄這麼晚@@
這些時日的養顏美容又要破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用這樣的規格,在跑系統不會很累嗎?
如果只是拿來玩還好,真的要作業,還是買台新的比較OK吧~ ...

雖然是P4過渡商品,只有1.4G
但是老人拿來打打字,逛逛網.......足足有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哩!423.....剛開始的P4跑不快,還跑輸圖拉丁,相較之下,還是會比較喜歡圖拉丁。 ...

粗工的專用電腦就是圖拉丁1.3滴
K6~800準備拿來當資料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423的機種,從圖片看是使用SDRAM,有些是使用RAM BUS的聽說效能會比較好,但是RAM BUSt的記憶體似乎都 ...

粗工也有一片ram bus的板子
因為看到這規格........冷掉三分之二
這片確實是使用SDRAM
不過有此經驗..規格亂標...精英的資源系統.........還是有很大進步空間......以免誤人子弟@@

网友:
純練功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423的機種,從圖片看是使用SDRAM,有些是使用RAM BUS的聽說效能會比較好,但是RAM BUSt的記憶體似乎都 ...

RAMBUS的條子最大出到512M的, 我之前就在淘寶進了4條 (512M x 4) 準備那天用來玩 2G RAMBUS裝WIN7耶...

反倒是還沒碰到合適的主板可用.... (Socket 478也有些板子跑RAMUS, 可以支持到533FSB的 CPU...  就是還沒碰到,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工的專用電腦就是圖拉丁1.3滴
K6~800準備拿來當資料機用

粗工大的電腦比我的還快100Mhz哦?! 我用的才Celeron 1.2Ghz.... 哈哈哈~~

另外... K6好像沒出過800Mhz吧??
極限好像是K6-2 550Mhz 和 K6-3 500Mhz?? (Socket 7 100Mhz接口)

難不成粗工大的是Engineering Sample?!

還是是Socket 462 / Socket-A的第一代速龍 (K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工大的電腦比我的還快100Mhz哦?! 我用的才Celeron 1.2Ghz.... 哈哈哈~~

另外... K6好像沒出 ...

K6沒到800喔n_066|
AMD的CPU粗工一直搞不清楚,反正800就是了(渡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423的機種,從圖片看是使用SDRAM,有些是使用RAM BUS的聽說效能會比較好,但是RAM BUSt的記憶體似乎都 ...

RAMBUS高容量記憶體的確很難見到.

幾年前替一台S423主機板加記憶體(原本是128MB*2), 好不容易在網拍找到兩條512MB的RDRAM, 跟客人收8000, 算算自己大概才賺500左右.........@@

网友:
rambus罕見的原因是....

1.第一代s423-p4效能不佳,試探的味道重很多內行人都不會下手....
2.rambus記憶體當時價格太貴....
3.還得用終端阻

网友:
恭喜粗工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