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4870X2 冷卡花屏【完修】

楼主(2011-11-19):
如圖,我接到的一張顯卡,是XFX的4870X2 ,關機後等顯卡涼下來,在開機就會出現像上圖中的現象,但馬上重啟電腦,就可以了,對了,在開機硬件自檢是,只要是冷卡也會花,重啟後同樣正常。請教各位先進,小弟該從哪個方向入手,真的摸不到頭腦。
就是他了
拆开
还是用我的 电炉
电炉加热风枪
修好了

网友:
pcb變形導致裂錫,有可能熱的時候pcb形狀改變又接觸到了,重植錫球

网友:
重做顯晶錫球+1

网友:
重做顯晶錫球+2, 沒條件的話回焊先試下~

网友:
GPU虛焊+1
加焊或是重新植球應該可以修復

网友:
GPU虛焊重新植球

网友:
GPU回焊或重新植球+1

网友:
GPU重新植球回焊+7

网友:
哈哈要先敗植球工具啦n_008|

楼主(2012-03-10):
謝謝各位都這麼肯定是BGA脫焊,讓我有勇氣再用一次電爐來救顯卡。小的這次運氣還真是好,又被我修好了。哈哈哈哈
希望能頂久一點。

网友:
這張卡溫度很高,如果不重植可能用個幾次後又復發了

网友:
哇~雙核心的卡,第一次看到~
再來個錦上添花,GPU重新植球回焊+8

网友A:
這卡吃電應該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卡吃電應該很重

是啊,做維修后的電源負載最好了,輸出到不了500W以上的電源想都別想,能點亮正常進游戲說明電源真的修好了。我現在用的就是上次修好的700W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34645-1-2.html

网友:
沒重新植焊,怕撐不了多久.....!!

网友:
真的好利害呀~~~

网友:
你的卡怎有2各GPU..現在的卡都這樣嗎..

网友:
重做顯晶錫球

网友(2012-04-17):
兩個GPU~~第一次看!!

网友(2012-06-04):
原來是這樣呀。受教了,謝謝。

网友:
最好GPU重新植球回焊

网友:
哇...看到那個電爐已經是小時候的記憶了.應該是屬於戰國時代的武器.能這樣修也讓我大開眼界.

网友:
只是烤烤就可以嗎?真是幸運。

网友:
哇這張好棒的卡咧........這樣烤一考就給大大修好囉....真厲害...

网友:
恭喜~~記得自己留著用一段時間 一個月後如果還正常 記得上來通知

网友:
难道修显卡花屏都要用电炉?

网友:
應該說「變成彎板、變形或更多脫焊的機率會比較大」

也有可能變形剛好改善脫焊的接觸不良,或許真的修好了。反正能用就再用了。。。。

不過,不管怎樣能多用一陣子也不錯。。。。。

网友:
版大 端午已經過了 正期待中秋時節的烤肉季 到時候 烤爐可以開上下架 上方烤肉 下方放維修的顯卡跟主機板加熱~~ 滴下來的油脂 剛好當助焊劑...開機之後 可以看見中秋煙火..照亮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