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自爆的電容
火..

楼主(2011-11-19):
常作維修的朋友,都會庫存一些常用零件,那像本壇主 Wish 大的工作室的備品零件,我相信可以開一家小型電子零件材料店了,

但是買到信用、品質不良的零件,就像出門踩到狗屎一般令人懊惱,
仔細看這幾顆電容,也忘記是在那家零件行買的,數一數有九顆,應是買了十顆,用掉一顆,
其他全爆了,用掉的那顆恐怕也掛了!

這些電容並未打上廠牌或任何可供辨識的標記,不知是否為地下工廠的產品,
以後買這種零件除了要注意廠牌信用品質之外,又能注到那些呢?
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网友:
你比我好了.... 我買了一包500顒的, 全部自動懷孕了.....

楼主:
不知道會自爆的電容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

常修到一些老音響,機齡都不下廿年以上,但也不見電容爆漿,頂多是有一些雜音而已,

如果說是工作於高溫或高頻的環境中,倒是很勉強的說法,

但是這只是存放在零件抽屜中,都還沒用就爆了!

网友:
呵呵~~真是地下爆竹工廠的製品!未使用還會自爆真的是很離譜......

网友:
我有相同的慘痛經驗啊...而且還是日系的電容,放在零件盒內,等到要用的時候才發現已經爆掉了,當初為了省一兩塊地電容費用就是這種下場吧,現在一個型號的庫存都只備10~20顆,而且只跟比較大間評價優良的廠商買,不再貪小便宜了...我想應該是買到庫存太久或者來路不明的商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會自爆的電容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

常修到一些老音響,機齡都不下廿年以上,但也不見電容爆漿,頂多 ...

上次修電腦時,也是遇到這種狀況,買了才隔天而已就爆了,我想那一定是整批都有問題,因為跟老闆熟,所以就拿去給老闆看,並請他拿出同一批貨來看看,果然都懷聖胎了,我把那幾顆已爆的還老闆,他就再拿別的廠牌的給我.

老闆說那是裡面的電容液造成的,聽說目前電容液的技術仍在日本手裡.

我這裡還有10幾,20幾,30幾年前的,除了有些腳生鏽的以外,沒有看過有大肚子的,也就因為這樣,腦袋裡從沒想過新電容也會爆,就沒去做檢查.

网友:
有使用期限的零件就是這樣,我也看過電子材料行的賣場裡有擺放爆電容在販售,那些門市小姐應該也看不懂才對。

网友:
我是買過傑克森牌的...
放著放著就自爆了...
還不少棵耶...

网友:
恩, 我也認為是電解液的問題..... 反而以前的老古董級電容不會這樣.....

不知道是進步, 還是倒退啊....

网友:
說實在,讀電子這麼久了,以前從沒聽過爆電容這回事!
以我修的電解水機來講吧,日製的產品從沒碰過這回事,台製的滿多的!
這檔事是來 PIGOO 後才發現有這麼回事!

難不成過去的電容較沒 “偷工減料“ XD

网友:
上次看到還有店員把他壓回去...

网友A:
第一次聽過新電容爆容的...那豈不是不能屯太多電容了...但沒住市區的不就很麻煩了
順便問一下~
請問~我用電容表量470UF25V的電容(換下的)~測得510~530
請問~這電容是好的嗎?

网友:
買到了山寨電容連用都不敢用
雖然說他沒有自爆,但總是怕怕的
因為曾經聽過某位大大的名言:"不是不爆只是時機未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聽過新電容爆容的...那豈不是不能屯太多電容了...但沒住市區的不就很麻煩了
順便問一下~
請問~我用 ...

換下來的電容應該是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下來的電容應該是壞了.

因為是同一批爆容換下~想說是否有未爆彈可用~加減省幾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聽過新電容爆容的...那豈不是不能屯太多電容了...但沒住市區的不就很麻煩了
順便問一下~
請問~我用 ...

>請問~我用電容表量470UF25V的電容(換下的)~測得510~530
若是一般等級的話,以±10%來算,470uf範圍為423uf~517uf,高於此範圍517uf的話,若是新品是可以用,若是低於423uf,最好不要用.

网友:
以前的電子零件
是研究如何確保品質的穩定
現在是研究控制多久時間後會自毀
否則買一台用二、三十年
大家都去喝西北風了

网友(2012-03-03):
恩恩,所的也是現在的產品都是這樣,不知個位大大,有更好的方式來解這問題

网友C:
順便問一下~
電容放了10幾,20年還可以用嗎??(沒有爆!!)
還是要用電容表測量. 在誤差範圍內才算可用??
我是菜鳥. 從沒想過電容有使用期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順便問一下~
電容放了10幾,20年還可以用嗎??(沒有爆!!)
還是要用電容表測量. 在誤差範圍內才算可用??

我有拆過舊電視的電容,且用LCR電錶量。雖然老化,但跟壞掉的電容相比,還是可以用的。
不過,想用這種舊電容要有認知。

新品規格:電容容值正負15%  D值:0.25之內
(舊品我自己抓電容容值正負15%  D值:0.15之內)

另外有一點提到。

因為現在的電容也要求環保,故變得比較不耐用。這句話也就是說,在環保以前的好電容,我還遇過超勇的。可能過了十五年,量起來跟新品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拆過舊電視的電容,且用LCR電錶量。雖然老化,但跟壞掉的電容相比,還是可以用的。
不過,想用這種舊 ...

您好!!~~我是新生
不太懂"LCR電錶"~(我的電表約25年前的!!)
能否請前輩稍做介紹~~
並推薦哪款比較適合新生使用
謝謝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順便問一下~
電容放了10幾,20年還可以用嗎??(沒有爆!!)
還是要用電容表測量. 在誤差範圍內才算可用??

我也這種電容,這種久未使用的電容, 要使用前,最好先做活化的動作.

以電源供應器在耐壓範圍內活化,假設耐壓是35V,可以分成幾次做.
例如 :
1. 0 → 5V,由0慢慢調到到5V,再由5V→0V,離開Power,再以電阻放電.
2. 0 → 10V,由0慢慢調到到10V,再由10V→0V,離開Power,再以電阻放電.
3. 0 → 15V,由0慢慢調到到15V,再由15V→0V,離開Power,再以電阻放電.
7. 0 → 35V,由0慢慢調到到35V,再由35V→0V,離開Power,再以電阻放電.

若不想那麼麻煩,也可以跳著電壓做,有經過活化會比沒經過活化活得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這種電容,這種久未使用的電容, 要使用前,最好先做活化的動作.

以電源供應器在耐壓範圍內活化,假設 ...

SCOTTWANG大:
   您這樣做太"搞剛"了,機器是要交給 NASA 嗎? 還是波音797!!
   63年畢業之後在電容器工作幾個月就去當兵了,期間也跟公司要了幾顆回家用(我的工作是用洗衣粉清洗電容器因為包裝後產生的外漏電解液!! )那一家名叫 "亞士能",電容自爆倒是頭一回聽到!! 我大部分都使用"拆機貨" 一方面別人已經幫我"暖身"了,一方面我只是做玩具所以不太影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大:
   您這樣做太"搞剛"了,機器是要交給 NASA 嗎? 還是波音797!!
   63年畢業之後在電容器工 ...

前面所說的,應該算是電容的溫壓,電腦修好後要熱機,車子開車前要熱車,下水游泳也要先做暖身操.

如果把已在用的電容,比擬成已熱車,然後開車幾公里,停車一小段時間,要再開車時,若無熱車,亦不影響車子性能.

若是把久未用的電容,比擬如早上的第一次開車,我想你應該就會明白了.

不知是否知道那些拆機貨是已用多久了?

若已用很久了,那就不是"暖身",而是"折壽",折電容的使用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這種電容,這種久未使用的電容, 要使用前,最好先做活化的動作.

以電源供應器在耐壓範圍內活化,假設 ...

謝謝前輩的指導!!~~我試著做看看~~
LCR電錶~~我到Google去找相關資料!!
謝謝!!

网友:
不是不爆只是時機未到  +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面所說的,應該算是電容的溫壓,電腦修好後要熱機,車子開車前要熱車,下水游泳也要先做暖身操.

如果把已 ...

scottwang大;
   電容器出貨沒有做相關的'烘烤'動作嗎? 是不是相關動作都省略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大;
   電容器出貨沒有做相關的'烘烤'動作嗎? 是不是相關動作都省略掉了!! ...

您大概忘了,人家提問的重點在放了很久的舊品,若是新品,你就別管那個活化流程了.

電容出廠前,正常都要做充放電實驗的,若沒有做的話,就是偽劣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