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 種子 HP-500-G12S有待機電源5v主機板無法啟動[以解決]

楼主(2011-11-19):
一開始清理電腦桌機,清理完按下電源開機,卻沒有反應!
接著裸測電源供應器,紅棒接綠線,黑棒
接黑線,測量出DC4.11V,接著短路綠線和黑線,power正常運作!
後來換上康舒power,接上主機板,桌機就正常運作,請問第一顆power是不是壞了?

準備發文詢問時,好像發現我在測量power的方式錯誤,正常送上市電後,要先測量5VSB電壓是否正常,不知道我這樣說對不對,麻煩大家幫忙,謝謝!!
Ps.5VSB測量電壓是0V. PS_ON 4.11V

烏龍事件
原來的問題是我沒看到8PIN+4PIN 12V,直接拿PCI-Express 6PIN去插主機板的ATX_12V 4PIN

PCI-Express 6PIN  和  8PIN+4PIN 12V

网友:
你的狀況有點奇怪 !! 正常的 Power 應該是打開 AC 電源後 , 就會有 5VSB 的電壓 !!

而且 PS_ON 的電壓通常是由 5VSB 這邊穫得 , 而你的 Power 量測不到 5vsb 的電壓 , 卻可以量到

PS_ON 的電壓 ,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 !! 當然不排 Power 的 5vsb 並沒問題 , 而是內部電路有問題造

成這種情形 !!

网友:
你要把電錶放在DC12V檔位,黑筆在ATX插頭的任一黑線,紅筆
測量+5VSB、PS_ON綠色線...

楼主:
回覆 jeanshyen 大

我的測量方法有錯誤造成誤解,原因如下面請教問題。

回覆 a471 大

請問,錄色線是PS_ON,只要將綠色線 和 其中一條黑色線(GND)短路,就可以啟動Power,這樣測試運作,請問是否正確。

我發現到我看著主機板說明書上的Power 24P ATX 腳位,和實際的Power腳位有出路,所有測量起來怪怪的,這點要麻煩各位先進幫忙解答。

↓這是主機板說明書上的Power 24P ATX腳位圖↓

↓這是實際測量的Power 24P ATX腳位圖↓

若依照主機板說明書上的Power 24P ATX 下去比對,PS_ON是在16腳位,但是實際的Power 24P ATX的PS_ON是在21腳位,這和主機板說明書上的Power 24P ATX腳位圖就對不上了。
(將紅棒接在綠色線上,黑棒接在黑色線上,使用電錶上的DCV測量出電壓為4.11V)

接著按照主機板說明書上的Power 24P ATX腳位圖比對Power第9腳位是5VSB,將紅棒接在Power第9腳位(紅色線);黑棒放在17腳位(黑色線)GND,使用電錶上的DCV測量出電壓為0V

附上我的口袋型電錶照 (這是使用DCV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jeanshyen 大

我的測量方法有錯誤造成誤解,原因如下面請教問題。

你要看圖的俯視方向是看POWER的接頭或是主機板上的接頭,看錯當然會有誤差,一般來說找POWER上的綠色縣比較準一點。
PS/ON有電壓的話,把他與地短路,接著測量各點腳位的電壓有無輸出,+3.3V、+5V、+12V、-12V等等。無輸出則拆修。

网友A:
因為舊的是 20 pin , 新型的是 Pin 24  , 所以覺得有點奇怪 ,   你可以核對一下 pin 1 橘色的 3.3 v ......8. 灰色 +5v pw_ok  , 9 紫色 +vsb . 10 黃色 +12v  , 接下來 11 橘色的 3.3 v  .........  13 gnd , 14 綠色 PS_ON ........

其實站內有很多的文章 , 建議你先看一下 , 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舊的是 20 pin , 新型的是 Pin 24  , 所以覺得有點奇怪 ,   你可以核對一下 pin 1 橘色的 3.3 v ..... ...

謝謝jeanshyen 大提供ATX 20P 腳位圖!

比對過腳位圖後,發現到主機板原廠的腳位數字是標示錯誤的n_011|

正確的版本是

20P 和 24P 差別在於 4P為(新增)+12V +5V +3.3V GND

在刺上電測試Power,半小時後回復測量結果。

楼主:
重新測試後...

沒有短路PS_ON下測量

PS_ON TEST 4.11V
5VSB    TEST 5.14V
----------------------------

短路PS_ON下測量

PS_ON 短路中
5VSB    5.14V
所有 3.3V TEST 3.40V
所有  5V  TEST 5.09~5.10V(一開始測量5.09V 一秒後5.10V 過一秒又降回5.09V )
所有 12V  TEST 12.11V
-12V TEST -11.58V
----------------------------

以上測量均為空載下測量,空載測量不代表該POWER就是正常

等明天再把這顆Power裝到另一台主機上測試看看

若無法開機表示該Power故障

若能正常開機,那...再上來求救n_040|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測試後...

沒有短路PS_ON下測量

你應該測的除了這些電壓以外 !!

最重要的 PW_OK (P.G) 你卻沒有測 !!!

所以我才說你要先看一下之前的文章 !!!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測試後...

沒有短路PS_ON下測量

koioi大,非也,非也!eson0724大跟您說過了,您看的方向錯了,主機板沒有標示錯誤,主機板是由上往下看主機板插槽定義的,因此您看電源供應器的接線,是要由線往接頭看,這樣才是對的。
一看錯,量的都錯。

楼主:
爬文後找到這篇文章什麼是電源 PG 信號 PG 值(轉貼)

讀完文章後實際操作,送上家用電AC(交流電)

沒有短路PS_ON下測量
PS_ON     TEST 4.11V
5VSB        TEST 5.14V
PWR_OK  TEST      0V
----------------------------
短路PS_ON下測量
PS_ON     TEST       0V
5VSB        TEST 5.14V
PWR_OK  TEST      5.09V~5.10V

所以說,空載測試Power是否異常,要先測量5VSB(待機電源) 和 PS_ON 電源是否正常
測試正常後短路PS_ON,此時PS_ON該為低電壓或無電壓。接著測試PWR_OK及5VSB
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B:
然後咧?.......................你的問題是什麼?

power要加個負載上去,看是12v風扇還是不要的
hd......正常的power只有+5sbv紫色與ps-on綠色有
輸出電壓,ps-on電壓被拉掉power才會運作.....然
後pg會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後咧?.......................你的問題是什麼?

power要加個負載上去,看是12v風扇還是不要的

總問題點
我把6 PIN的PCI-Express電源插入主機板上ATX_12V 4PIN,所以無法開機,Power本身是正常的。
只能怪自己不夠仔細整理和檢查每一條Power線,才發生這種烏龍事情。

這次烏龍中學到不少,例如
1.主機板上寫的ATX 24PIN是正確的,從主機板上拔出ATX 24PIN後,面對Power ATX 20PIN腳位和主機板不同方向(感謝s10274chen告知,看完後想了五分鐘才想通看通)

2.空載測試Power要先測試 +5VSB 和 PS_ON 有無電壓!

3.短路PS_ON後,PS_ON無電壓→+5VSB有電壓→還要記得測量 PW_OK(PG訊號)[該信號稱PW-OK信號。微機開機後,由於各路輸出電壓的時序不同,易對主板的工作狀態造成混亂,因此,電源中特設了一個延遲的PG信號提供給主機板]

4.要注意和檢查每一條Power線材是否正確有無被包裹住

以上若有錯誤,麻煩各位先進指教,謝謝。

网友C:
koioi,建議一下,改一下標題,寫出這台 PSU 的廠牌及型號,這樣方便大家參考!

你這台應該是 Seed 廠牌的,但型號我就看不出來了 >_<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koioi,建議一下,改一下標題,寫出這台 PSU 的廠牌及型號,這樣方便大家參考!

你這台應該是 Seed 廠牌的 ...

報告cremaker板主,已將標題更改

网友D:
大大第二段補述的,是否為你的主機板CPU插座上沒插上POWER的+12V電源,如果是那就不是POWER壞嚕?是烏龍維修??

見笑!! 偶而我也會做這種事.... 等到發現後才一直罵自己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第二段補述的,是否為你的主機板CPU插座上沒插上POWER的+12V電源,如果是那就不是POWER壞嚕?是烏龍維修 ...

是烏龍事件n_154|

那組ATX_12V 8PIN +4PIN 塞在光碟機上方,我不是要推責任,說來自己沒仔細找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