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706有時能開機,大部份時候是不能開機

楼主(2011-11-19):
ACER AL1706 四燈小口

螢幕尺寸:17",4:3

最大解析度:1280*1024

故障原因:有時能開機,大部份的時候無法開機

拆開外殼,PI板上有電容凸頂了

PI板上的

C522:470UF/25V

C810:220UF/25V

C808:1000UF/25V

C821:1000UF/10V

C825:1000UF/10V

C805:82UF/450V
這幾顆電容都換掉,另外檢查按鍵,ON/OFF有短路現象,也換掉。 上市電測試,OK,完修。

驗明正身

PI板上的凸頂電容

大電容沒凸頂,不過一起換掉

短路的按鍵

換過電容的PI板

這次換下來的電容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 撿到軟的!!

网友:
又撿到一台軟的囉!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挖~~這一台可以讓你用很久!!

楼主:
可惜這台是客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