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M2000筆電故障維修

楼主(2011-11-20):
這台筆電的狀況是..一插上變壓器,變壓器上的電源指示LED就開始閃爍....機型是華碩M2000帶獨立顯
卡ATi9000;..之前曾幫朋友處理過一台,但上次修到後來花屏,只好將主機板換掉,延續其它堪用零件的
生命~~~~言歸正傳..本次維修圖比較多,請耐心看下去,謝謝...
變壓器的電源燈既然會閃爍,小弟也不敢冒險就這麼把電源開關給按下去,要是哪兒燒掉冒煙,麻煩就大
了,老話一句,拆吧,拆吧...

拆機前先把一些個假卡,檔板的取下...光碟機也順便拆了,拆光碟機不須工具

拆底部蓋板,紅框為螺絲位置..

拆硬碟架,這裡有兩顆螺絲..

拆散熱風扇,風扇的對角兩顆螺絲..

接著把機器翻過來,在"Ins","Del"兩個鍵的中間上方有一弧形缺口,找個適當的工具往上頂,開關板就
翹出一個缺口,再用左手將開關板往右推,開關板就起來了..

再來是拆鍵盤,先卸下紅框的兩顆螺絲,一手將鍵盤輕向下壓,另一手往上(前)推,再把鍵盤軟排上的卡
榫鬆開,鍵盤便能取下..

繼續..拆轉軸蓋,照片只拍左邊,右邊也是相同方法..千萬別往上拉,那樣容易拉斷暗藏在轉軸蓋裡面的
卡榫....

拆中間的轉軸蓋時,力道別太大,慢慢來,內部的卡勾也很容易拆斷,而且內有無線網卡的天線及螢幕,高
壓條用的排線....

拆下往螢幕的接線頭及麥克風接頭...

跟著鬆開固定面板的螺絲,左右各兩顆,這四顆螺絲拆卸後,面板就獨立了....
       (路人甲:ㄟ...這個時候,別用敏感的字眼.....)

拆掉觸控板排線接頭及modem訊號線接頭..

再來拆D殼底部螺絲,共7顆..I/O部份也有3顆..C殼則有6顆..

裝電池的地方,旁邊內藏一支卡榫,工具不好伸進去,別擔心,有輕鬆的辦法~~

卸下modem卡的對角兩顆螺絲後...C殼與D殼從此分家了...

C殼拆下後,已能看到主機板~~那淺藍色散熱墊下的,正是ATi9000獨顯晶片...

要取出主機板前,紅框的4顆螺絲及喇叭線接頭先拆下...

將主機板翻過來,背面有一塊電源轉換板,鬆開螺絲,輕輕拔取....

電源板才翻過來就看到問題點,有一顆smd電容外觀似乎不正常,focus再近一點,看到了嗎!?好像燒掉
了~~

用電表量,電容兩端都短路了,接mos的那一端,對地阻值不應該只有0005...,拆了它!!手邊如果沒有耐
壓19V以上的零件,可以空著不補..這裡小弟是拆上次幫人處理後留下的零件,鉭電容有極性,正負端別
弄錯就行了...

插上變壓器後,電源燈不再閃爍,為恆亮狀態..也能開機了..

這ATi9000的散熱算是最麻煩的..原廠用的散熱墊不僅導熱效果差,又滿厚的,目測那片散熱墊約有
1~1.1mm左右,那麼顯晶與C殼上的散熱鋁片縫隙要填滿還真難...臨時找來的銅片厚度又不足,只好..
將銅片對折,這樣厚度就差不多了~~~~散熱膏要塗厚些了,以免熱度沒傳開..

所有零件都全部裝回去,開機進bios調整設定,接著安裝windows也OK了...呵呵,好長的一篇維修文,
結果只壞了一顆小電容........謝謝耐心看完,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這台顯卡容易掛,
話說我修這台還沒分離過螢幕

网友:
真是詳細又圖文並茂的教學

能造福 新手學習

謝謝 john_avatar  大分享

网友:
恭喜John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真是有夠詳細.....
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在拍照......
像我這種看到筆電就投降的初學者.....看的真是過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