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5.0c多功能TH編程器 測試 + 使用教學

楼主(2011-11-20):
測試4種長用IC 也拍照教學如何燒入這4種IC

先來安裝...只是吧線 接一接..這要教嗎...???
打開 TH多功能编程器使用说明书 中有說明
注意:计算机的并口要在 BIOS中设置为 ECP或者 ECP+EPP
這是什麼呢..??
就是開機進BIOS改ECP或者 ECP+EPP

BIOS如何進去呢...??
一般桌機是 開機時 按 DEL 鍵
一般筆電是 開機時 按 F2 鍵
如非已上按鍵..請自行網路上查詢..謝謝

進去了..都是藍色 英文 看不懂拉...怎辦..??
來看圖吧..我進去我的拍圖給大家看..^^
如不同..請自行網路上查詢..謝謝
改完...按F10 記憶..會自動重開機..在來就是進XP了..^^

硬體安裝...算完成了

在來 小弟 我是用 0.98D10中文 看IC位置 跟 中文說明 如圖
上面的圖就有告知 IC位置要放那裡
PLCC32的有分5V跟3.3V
上圖就是3.3V的位置圖..等等測試5V時也會拍圖比較

看完位置圖&中文說明..我會看是否要開98D12C 來燒IC
這次測試用的 PM49EL004T  不管用那個板本..時間上都一樣..所以我就沒改了

在來一張是
測試比較用的圖...這是小弟目前使用的機器

這張是出錯圖
如出現 出錯圖  錯誤碼不一定相同
別怕..線跟IC全重新安裝一次..大多數是 接觸問題(前提是IC位置 跳線全都正確)

我沒說明的...他所送的光碟 TH编程器 中的資料全都有說到 我只是把使用中會有的問題給說明出來
資料還是要看的...如只想看這個就懂如何使用TH..是很難的 資料真的要看..謝謝

楼主:
PLCC32_5V

這次用98D12C3來拍圖

看圖片 這個圖就是放5V的位置

測試IC SST 39SF020

比較測試圖

出錯圖
如出現 出錯圖  錯誤碼不一定相同
別怕..線跟IC全重新安裝一次..大多數是 接觸問題(前提是IC位置 跳線全都正確)

楼主:
24CXX 測試

圖片中的撥碼開關記的更改 (IC位置說明書中有說明)

測試IC 24C64

比較測試圖

出錯圖

楼主:
25系 請一定要看說明    多功能编程器25系实例教程
很多細節要看

下面一樣測試圖

楼主:
這次團購 買了15台 一台是備品
沒想到...還真的有一台壞了
plcc32 3.3v測試 15台全正常
24Cxx      測試  15台全正常
25 xxx    測試   15台全正常
plcc32 5v 測試  14台正常  1台有問題..一直出錯
為了這個問題..我又用了3小時..才修好他
賣家一直跟我說.機器沒問題 是接觸問題..叫我用好接觸
最後...我找到問題點時.....賣家還問我是在那一個位置..那一個ic
很無言..那還就算了...賣家最後跟我說...你下次買..我在捕你一個 ic(很想去給他按退款)

我是看上他PLCC32的位置跟別家的不同..PLCC起拔器會比較好用不會卡到 我才跟他買的
他的邋比別家貴一點...

在來是程式更新..聽說別家是不裡人的..出新的問他..他是會回..只是這次這樣...心有點冷...><

网友:
沒用過,有點霧颯颯!!等東西到了再測看看,我有很多費版的BIOS可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團購 買了15台 一台是備品
沒想到...還真的有一台壞了
plcc32 3.3v測試 15台全正常

真的辛苦你了~
東西已經收到囉!
正在嚐試並學習使用中~
謝謝囉!!

网友:
玩了幾天發現以下問題

SST39SF040 找不到燒錄軟體所顯示的A18的跳線,不管跳不跳編程器J3都一樣會在49%出現錯誤

至於SST49LF004B好像只有在0.99D8版本才找的到該晶片,燒錄也滿正常的
我看了設定方式好像跟PMC 49FL004T完全相同

楼主:
剛找了一下..手上沒SST39SF040..沒辦法測..sorry
剛打開來看..a18就是j3
你測試看看是不是接觸問題..
5v的..我是有測試沒問題的
賣家有說明..25cxx外..他都是用0.98D8中文在燒
你在測看看

网友:
我剛好手上有這一棵所以順便測試一下, J3有跳過還是一樣
基本上不管5V或是3.3V 還是其他24或25系列都很正常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就只有這一個型號特別奇怪

网友:
問題解決了燒錄SST 39SF040 需要使用"二合一 PLCC32轉接座"才能燒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