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時間不能記憶(求救零件代號)

楼主(2011-11-20):
求救一下,主機板零件
小弟有一張主機板網路上購回,原本的問題點是卡在"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後來我把跳帽底下的三極體把它拿掉,就可以正常進入bios,現在懷疑是在電池座底下的3級體有問
題,因為有被修過的痕跡,不去定他被換正確的零件,不知道有哪位大大有這片主機板。是L43還是
K45?

网友:
bat3.3v與+3sbv會流的那個內包兩支二極體大多數主機板都一樣,你找廢板
拆料即可。你拆下來有檢查過嗎?

那是機殼入侵的警告訊息,主機板上應該有個jumper設定為關閉....

系統時間出問題要檢查coms/rtc供電電路......有時一顆小smd電容
對地短路就會出問題...問題不是很硬

网友:
上頭的mark是L43,共陰二極體。

楼主:
謝謝~已經維修ok了
記憶時鐘那邊被上一手為修隨便拿零件代換
我換回L43時間記憶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