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TEA1532A组成的液晶开关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20):
TEA1532A组成的液晶开关电源维修实例

故障通电后液晶指示灯橙色一直闪.短路了.

拆机目测发现PCB有一小块烧黑了.拆下来一看是一个ZD901烧黑了.拆之.测量输出都不短路子.开关电源保险丝开关管等都正常之后空载上电.5V正常.12V变成了6V.看来是有什么元件拉低了.查12V给背光板电路正常.查反馈时发现有一个ZD902稳压管击穿,这个管子就是12V的稳压管过压时起作用.上面的ZD901也是12V稳压管.当12V过压时通过ZD901加到5V上面使得5V电压升高.导致5V也过压从而使保护电路动作.烧掉了ZD901原因可能是电流过大烧了.

干掉以上两个元件之后修复.

当然最后还是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过压而烧坏这两个东东.

我把12V输出两个470UF  25V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一个容易已经变成440UF  另一个128UF.测量电容的万用表是用FLUKE 115   电容档.电容测量只能参考最好还是直接换。当然容易下降了那是肯定要换的.容量上升的话那也是不正常的还是要换的哈哈.更换之修复了.

稳压管就不给你装了,找这个很麻烦哈哈.这个客户这台显示器拿回去说2个月没给客户现在坏了又拿过来说要再让我们免费修。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