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電筒驅動電路原理|電路圖 (轉載)

楼主(2011-11-20):
LED手電筒驅動電路原理
作者:無線電愛好者 來源: 日期:2009-4-30 7:24:40 人氣:5393 標籤:
導讀:市場上出現一種廉價的LED手電筒,這種手電前端為5~8個高亮度發光管,使用1~2節電池。由於使用超高亮度發光管的原因,發光效率很高,工作電流比較小,實測使用一節五號電池5頭電筒,電流只有100mA左右。非常省電。如果使用大容量充電電池,可以連續使用十幾個小時,筆者就買了一個。從前端拆開後,根據實物繪

   市場上出現一種廉價的LED手電筒,這種手電前端為5~8個高亮度發光管,使用1~2節電池。由於使用超高亮度發光管的原因,發光效率很高,工作電流比較小,實測使用一節五號電池5頭電筒, 電流只有100 mA左右。非常省電。如果使用大容量充電電池,可以連續使用十幾個小時,筆者就買了一個。從前端拆開後,根據實物繪製了電路圖,如圖1所示。

圖1 LED手電驅動電路原理圖

工作原理:
    接通電源後,VT1因R1接負極,而c1兩端電壓不能突變。VT1(b)極電位低於e極,VT1導通,VT2(b)極有電流流入,VT2也導通,電流從電源正極經L、VT2(c)極到e極,流回電源負極,電源對L充電,L儲存能量,L上的自感電動勢為左正右負。經c1的反饋作用,VT1基極電位比發射極電位更低,VT1進入深度飽和狀態,同時VT2也進入深度飽和狀態,即Ib>Ic/β(β為放大倍數)。隨著電源對c1的充電,C1兩端電壓逐漸升高,即VTI(b)極電位逐漸上升,Ib1逐漸減小, 當Ib1<=Ic1/β時,VT1退出飽和區,VT2也退出飽和區,對L的充電電流減小。此時.L上的自感電動勢變為左負右正,經c1反饋作用。VT1基極電位進一步上升,VT1迅速截止,VT2也截止,L上儲存的能量釋放,發光管上的電源電壓加到L上產生了自感電動勢,達到升壓的目的。此電壓足以使LED發光。

网友:
原理解說清楚,學起來!! 感謝分享!!

网友:
不錯!但現在已經往高功率LED手電筒發展了,很多都用TB88系列的升壓ic,輸出電流最高0.35A(輸入最高0.5A),差不多可供應1W的LED,看過5W的手電筒,也是用TB88-50,然後開關那隻腳加了一個Mos,提高輸出電流,測了一下輸入電流可達1A了!

网友A:
電流那麼大,若用一般電池是不是很花CO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流那麼大,若用一般電池是不是很花COCO?

這個是指最大的輸出電流,一般是不會用到這麼大的電流的。
就好像一台 400W 的 PSU,也不會是在滿載的情況下使用的 ^_^

网友:
感謝 P大
1.5V 即可推動 3.2V 的 LED
很棒的電路圖
讚~~~

网友:
很棒的資料,學習了,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