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圖中筆記本主板的u22 是甚麼零件

楼主(2011-11-20):
因看不到型號 圖中用紅圈u22 5腳是甚麼零件 這塊是東芝筆記本主板 因沒顯示和背光  接外置顯示正常 屏的vdd沒有3v電壓 懷疑關這顆u22有問題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詳細品牌型號?

网友:
toshiba L30?
你這台開好幾版喔
u22 是7408
建議你先換屏線試試看

网友A:
u22不太可能是7408
請針對照片中紅框電阻、電感、保險絲進行量測個別元件阻抗、對GND阻抗及對GND電壓。
另針對U22各腳對GND電壓量一下再POST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2不太可能是7408
請針對照片中紅框電阻、電感、保險絲進行量測個別元件阻抗、對GND阻抗及對GND電壓。
另 ...

u22會是這個嗎 TC7SZ08FU  而那u22讀到有二腳各有3v電壓
TC7SZ08FU.pdf (175.13 KB, 下載次數: 67)

网友A:
引用 楼主:
u22會是這個嗎 TC7SZ08FU  而那u22讀到有二腳各有3v電壓

不是這顆,你要先比對GND腳位。
還有其他元件的確認結果有出來了嗎?
說不定u22根本沒壞,是我點的那幾顆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這顆,你要先比對GND腳位。
還有其他元件的確認結果有出來了嗎?
說不定u22根本沒壞,是我點的那幾顆 ...

謝謝 請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指點

所以你確認指定位置保險、電阻、電感都沒open?
F1你量到4.5V ? 有點問題,正常T-CON來源是5V或12V
R11會量到17V?而且通到屏線pin 2、4 ,真有點懷疑你的量法是否正確
U22的圖根本看不清是那幾腳3V,請直接寫
PIN 1= ? V  / PIN 2 = ? V ......,到底是那一腳接GN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確認指定位置保險、電阻、電感都沒open?
F1你量到4.5V ? 有點問題,正常T-CON來源是5V或12V
R11會 ...

R11更正量到15v是到高壓條 而u22 從零件上面3引腳靠右數第一pin1 0  pin2 3v  pin3 地  pin4 0  pin5 3v

网友:
引用 楼主:
u22會是這個嗎 TC7SZ08FU  而那u22讀到有二腳各有3v電壓

是這顆沒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1更正量到15v是到高壓條 而u22 從零件上面3引腳靠右數第一pin1 0  pin2 3v  pin3 地  pin4 0  pin5 3v  ...

若U22為AND gate,則把U22拆下,將原 pin 4 跳線至3.3V若真會顯示,則問題是出在來自pin 1 迴路,而非u22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U22為AND gate,則把U22拆下,將原 pin 4 跳線至3.3V若真會顯示,則問題是出在來自pin 1 迴路,而非u22 ...

PIN4 是out 正常應量到電嗎 拆下零件 將pin4短接至5pin是嗎  可否再指點謝謝

网友:
這很多都是晶片吃電壓所有可能晶片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4 是out 正常應量到電嗎 拆下零件 將pin4短接至5pin是嗎  可否再指點謝謝

pin 1 及 pin 2 電位=H,pin 4 即會有輸出,其電壓=pin 5
但pin 1 一直未送出 H,所以要追 pin 1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1 及 pin 2 電位=H,pin 4 即會有輸出,其電壓=pin 5
但pin 1 一直未送出 H,所以要追 pin 1迴路。 ...

謝謝多次指點小弟
PIN1應有多少電壓 可以找個電壓飛線到PIN1嗎  看圖紙 u22 pin1 是接LCM_BKLTEN提供 這個在那裡找 而PIN2是接EC_BKLTEN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多次指點小弟
PIN1應有多少電壓 可以找個電壓飛線到PIN1嗎  看圖紙 u22 pin1 是接LCM_BKLTEN提供 這 ...

若中間沒有經其他元件,是可以直接飛線,此要我看過圖紙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中間沒有經其他元件,是可以直接飛線,此要我看過圖紙才知。

U22 找個約3.3v飛線到pin1 pin4有電壓輸出 恢復了高壓條啟動訊號 有了背光 但顯示未恢復 估計因屏vdd屏線插座28及30pin沒了3.3v電壓 應怎樣查 會是集成顯卡有不良

网友:
跟u22沒關係,你這樣只是強迫開啟,
建議你先換條屏線試試,
有些機器會先偵測LCD而自動切換訊號輸出,
換線比做bga容易吧,
沒做好就毀了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中間沒有經其他元件,是可以直接飛線,此要我看過圖紙才知。

找到東芝L30圖紙 在第10頁 LCD Connector 28和30PIN沒了3V電壓 應怎樣追查 可否幫忙看看 謝謝

L30(BL1-MB-1A).pdf (923.62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B:
顯卡故障+1,先做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故障+1,先做橋吧!

顯卡是集成  +1 和做橋是甚麼 可以詳細指點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卡是集成  +1 和做橋是甚麼 可以詳細指點嗎 謝謝

北橋芯片BGA重做................

楼主:
不敢再做橋 因自己沒有這樣技術
屏輸入有1PIN是PHL DATA 另一PIN DHL CLK 量了各有3V電壓 這兩PIN電壓是屏的訊號嗎
關機量了屏vdd有1.5v 而開機量沒此電壓
是不是北橋是收到屏的訊號 然後再啟動屏VDD電壓和高壓條訊號 若是 怎樣知道屏有沒有發出訊號到北橋
請各位指點謝謝

楼主:
爬文沒了屏vdd和高壓條訊號 很多機器沒有檢測到lcdid 或者edid之類的屏資料之前不會有屏供電的
lcdid是甚麼 是怎麼樣 在主板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