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漏水

楼主(2011-11-20):
國際冰箱冷度正常,冷藏左上角漏水杯已清洗,但還是漏水沿壁面流到蔬果盒下方,經判斷應是漏水杯上方漏水孔周圍保麗龍已含水,且保麗龍腐化,請指較該如何修。

网友:
你可以使用''速立空''將腐化的保麗龍強化一下在拉點鬚鬚讓水順利導至漏水杯
另再拿水管裝點水插進去吹吹看確定水是否有流到下面水盤,大概就這樣.

网友:
會不會是除霜排水管阻塞.看儲水盤有沒有水.

楼主:
你可以使用''速立空''將腐化的保麗龍強化一下在拉點鬚鬚讓水順利導至漏水杯
另再拿水管裝點水插進去吹吹看確定水是否有流到下面水盤,大概就這樣.
可是保麗龍已腐化,且是濕的,矽力康糊的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使用''速立空''將腐化的保麗龍強化一下在拉點鬚鬚讓水順利導至漏水杯
另再拿水管裝點水插進去吹吹看 ...

內部保麗龍已經會含水表示這台冰箱已經有一定的歲數,
假如還要繼續使用您可以將冰箱晒乾.晾乾.吹乾......!
然後在冷藏室上方有縫隙的地方用以上大大的方式糊上矽力康後再等它乾,
這樣能用多久就多久!
祝您好運~

网友:
小的做法是切一小段4分或5分銅管...
擴出喇叭頭....置入排水孔...在喇叭頭邊緣打上夕力控..

网友:
我的做法是 , 剪一小段孔徑一樣的塑膠管 , 直接插入
旁邊用土補一下, 水就會延著塑膠管(的內外徑)流下

楼主:
以上的點子都不錯,我逐一試試看,再向各位前輩報告。